大草原疑案-猴子是要欣赏美景么?

楼主(2013-08-10):
月初在内蒙草原飞任务,前几天一切正常,在最后一个起落的时候,飞出300米,高度一百米,出现失控现象,原地悬停超过30秒,既不返航,遥控接管也失败。结果向着飞机方向走了十几米,接管成功,控回降落。
设备:S800+z15g、金属IMU、普通脚架。安全飞行一年,出现过多次失控返航,都能在自动返航后成功接管。
条件: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原生态,周围连一根电线杆都没有,绝无干扰可能。风速1米不到。

困惑:1、本次在草原飞行,次次11颗星起飞,无线电环境好的不得了,经常飞出5、600米可控,完全不担心干扰的问题。怎么会在300米毫无遮挡的情况下失控。
2、既然失控,也应该进入返航状态,不应该一直悬停。
3、回来后,昨天在城市里飞,也出现失控,直接自动返航。所以,不存在飞控设置问题。

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送草原美景

拍摄现场:

就是为了拍远处的牛群!!

网友A:
这现象就是典型的遥控失控啊!检查遥控和接收.我地一模友也是这情况,后查明是老鼠把接收天线咬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现象就是典型的遥控失控啊!检查遥控和接收.我地一模友也是这情况,后查明是老鼠把接收天线咬断了!

看来这老鼠真的是作来多端啊

网友:
这个很是怀疑遥控啦 换个接收 或者整套遥控都换下试试~ 十之八九

网友B:
草原铁矿石巨多,有这方面嫌疑。

网友:
仔细再检查下 换个控试下

网友C:
楼主只报了机器配置,没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原铁矿石巨多,有这方面嫌疑。

没那么邪呼吧,怎么说也是理工男,这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报了机器配置,没报控。

主控:T8FG。云台控:10C

网友D:
感觉好像是控的问题。

网友:
疑难杂症啊……用排除法去找找原因?

网友:
前几个正常起落能飞多远?

网友:
查查周围有木有外星生物出现····!!!

网友:
我偶尔也遇到过,失控后不会飞回来,悬停着不动,要跑进了才能重新控制。也怀疑和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像是控的问题。

失控是肯定的,困惑的是猴子为什么不执行失控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是肯定的,困惑的是猴子为什么不执行失控动作?

我的问题至今都不知道原因,你有iosd吗,看看数据能不能看懂,我的也是失控,现在修回来,继续飞,只是坚决不会使用gps模式,失控原因至今都不知道,没办法,瞎飞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808

网友:
一次,我的T8FG的天线不小心碰到了没注意,改变了原来与接收机的平行关系,结果飞机返航时到我正头顶上20几米的地方失控了,闪蓝灯,落地后螺旋桨一直不停的转,然后自动加大速度准备起飞,我就在旁边,当时一傻,上去用脚踩住S800的脚架一边,然后想切回人为控制,没有反应,结果同事一着急,上去爬在地上,冒着螺旋桨几乎90%油门的速度,直接将电源拔掉。擦,很险啊,后来才知道原因,是控与接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