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奇怪了,花牌电机的问题,求指 ...
已解决. 奇怪了,花牌电机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08-10):
450用的花牌2221的3S
电机
,以前都很顺滑,这两天发现只要一通电,电调自检过后电机转子用手转动感觉就很紧转动阻力较大,一断电后转动又很轻松。飞机还是能正常飞,但时间比原来少1分钟的样子。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好象是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B:
是电调设置为有刹车的缘故,只要重新设置成没刹车就行了

网友C:
不通电很顺滑吗?我的花牌6s电机,不通电,拿手里转都有一点点费劲,什么原因呢?正常吗请问?

网友D:
同楼上,我的花牌3S不通电用手转也很顿,通电1分钟下来电机还发烫,我觉得不太正常啊,新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果然是刹车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