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2电机四旋翼空载测试电机烫手

楼主(2013-08-10):
新装了个650轴距的四旋翼
上的恒力482-690KV,用的仿APC1238桨,好盈铂金30A电调
ROC5000的4S电,电机座做了水平
未挂载荷,早上调参的时候做了一些大机动动作
下来后电机有点烫手
不知道这个情况正常么?
之前飞680轴距六旋翼
长时间工作电机都只是温热
请教各位!

网友A:
我也是4822,温升是比4006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4822,温升是比4006大

看来这个天每隔一块电还得休息一下!
烫得手不能一直摸!
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天每隔一块电还得休息一下!
烫得手不能一直摸!
有点担心!

我是飞两块电休息一下,上海还是高温天呢,觉得不会升那么高吧,我的起飞重量是3.2公斤,x8;4006是450四旋翼,飞四块电还没事,

网友B:
检查电机,天热电机升温快是正常,但一块电就非常烫,不能摸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天热电机升温快是正常,但一块电就非常烫,不能摸就有问题了。

电机电调焊死的,有可能是虚汗导致吗

网友C:
虚焊只能是个别点,4个都烫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只能是个别点,4个都烫不正常

那是因为鸡鸡重桨带不动吗?用的仿apc1238尼龙桨,起飞2千克,是不是换碳纤就好了?

网友C:
不会的,仿的和原版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网友:
我的就是4822带ATG的1238,没烫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仿的和原版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是天气原因吗?电调温度正常,就电机摸个五秒不拿开就烫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天气原因吗?电调温度正常,就电机摸个五秒不拿开就烫手了

估计60-70度了,建议换个11寸的桨试试

网友D:
可能是那个电调的角设置的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60-70度了,建议换个11寸的桨试试

嗯,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那个电调的角设置的过高

铂金编程卡设置的,第六项选的第五个

网友:
    夏天环境温度高,电机运转下来温度很高虽说正常,但是还是担心烧毁,所以尽量少飞,人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