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们请教个问题,顺便晒下刚到的新涵道:RC70 12叶,4S下峰值2400G推力哦!!!!

楼主(2013-08-10):
昨天拿到了我的RC70 12叶涵道,随即就测试了~不过测试时发现个大问题!
请看视频,报下配置RC70 12叶+KV3800电机+好赢60A+八一4S 2200 30C*2

测试时发现,加了导流环(视频中第一次全油),推力也就1300,但是加了导流环后(第二次测)推力直飚2400!!!
很不明白,导流环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由此想到,我的RC50如果有导流环是不是也能达到600推力?(请不要说机身内进气道~因为我的RC50装机后推力仍然只有350...)
望各位前辈们解答,谢谢

网友:
我觉得第二次你的称坏了。

网友:
加个导流环能有这么大推力??

网友A:
楼主。。你吹称可以测到更大 你手往下压 推力会变大  吹称根本不准  导流环的作用的是整合风扇前的进气量 使进气气流顺畅一点 增加推力效果不是很明显  还有 你不加环1.3.  加了环如果2.4的话 你早就捏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吹称可以测到更大 你手往下压 推力会变大  吹称根本不准  导流环的作用的是整合风扇前的进气量 使 ...

我知道吹秤不准,但可以提供一个参考~一般吹秤减个百分之十的就比较接近实际了,像这个涵道估计真实推力在2000以上!至于导流环,之前我把蓝岱10叶的环取掉测试跟这个的结论一样,不加环1800左右,加环就2450了~
手往下压我也试过,确实会让数字提高好多,所以我测的时候会让马达和秤盘有一段距离的

网友B:
吹称吧? 推力很虚, 用拉称测试

网友:
航模新手学习QQ群:195158320

网友:
涵道离称太近了,应该要20厘米左右才是准确值。让涵道慢慢远离电子秤,到你上下移动涵道5厘米数字基本不变的地方才是准确值。这种抵近电子秤的吹称,基本没法算推力,减一半都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吹秤不准,但可以提供一个参考~一般吹秤减个百分之十的就比较接近实际了,像这个涵道估计真实推力在 ...

4S 2千克以上的推力,你的电调怕要150A的才伤得起。。。美梦吧

网友:
确实可能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等着烧设备才是正道。

网友:
对于模型应抱科学、客观态度,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要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推力不会无缘无故的来
涵道风扇的效率低是客观事实,而且不是能一下子就提高的。

网友:
觉得比水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称吧? 推力很虚, 用拉称测试

拉的也不是很准,有阻力,两者差不多,我们有测试过的,最好是用架子固定涵道吹比较准。

                          风暴--老丁

网友C:
推力是没问题,不过这个kv用12叶,电机要烧掉的,电调也太小我以前这么配过,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力是没问题,不过这个kv用12叶,电机要烧掉的,电调也太小我以前这么配过,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哈哈,电调只是暂时的(视频里全油不敢超3秒,呵呵),等装机的时候,暂时打算上125A的,然后想办法把电流测出来,在来个最佳选择~电机是某宝上一家店的定制电机,至于烧不烧,都会慢慢测试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会烧~只能飞的时候全油小暴力下,然后赶快收下来,哈哈)

网友:
发现视频中的控是华科尔D12S或者是D8S

网友:
按我说的试试~看推力还有多大

网友(2014-12-24):
引用 楼主:
哈哈,电调只是暂时的(视频里全油不敢超3秒,呵呵),等装机的时候,暂时打算上125A的,然后想办法把电 ...

我想问一下你这样配电机烧没?因为我也想这么配但怕电机坚持不住

网友:
3800KV 12叶,你就等着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