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8连接接收

楼主(2013-08-10):
新手求教1.    K8出来的三根线该怎么插接收上,三根选分别对应哪个通道           2,还有就是插法问题,以3通道为标的,是插在棕色线那边还是橙色线那边
请知道的摩友教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首先感谢你的恢复,我还是不明白,按照你这个图黑色线是1通道副翼。红色系是升降2通道   白色线是尾巴 4通道对吗,这个三个线分开插在1 2 4 通道是不是插在靠近接收机天线那个方向上的

网友B:
V8跟其他陀螺有差异,舵机插头的信号线是靠近底部,而不是朝向有字的那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恢复,我还是不明白,按照你这个图黑色线是1通道副翼。红色系是升降2通道   白色线是尾巴 4通 ...

如果接收机上其它插头没插错的话,信号线是靠近天线这头。

网友:
福特吧的接受?那K8软件里有接线图吧!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

额 ~不知831B 是不是也这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8跟其他陀螺有差异,舵机插头的信号线是靠近底部,而不是朝向有字的那面

我这个是K8 接收是futaba的,我改怎么连接,麻烦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

谢谢,我的彩虹线是黑红白,电调是棕红橙,我的接收是r617fs接收,这个颜色该怎么插,是橙色线对着接收天线还是棕色对着接收天线,黑红白的又该怎么插,麻烦了

网友D:
5楼说的对!线插到K8上!白色的线(信号线)是在最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说的对!线插到K8上!白色的线(信号线)是在最下面的!

接收机是R617FS,橙色线是朝R      还是朝S 那个方向, 那三根分开的线,是朝R 还是朝S方向插

网友D:
额 我是JR的!FUTABA接收机我不知道!不过K8的连接线!  是黑色全部(FUTABA是咖啡色的那条线)朝上 白色全部朝下(FUTABA是橙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我是JR的!FUTABA接收机我不知道!不过K8的连接线!  是黑色全部(FUTABA是咖啡色的那条线)朝上 白色全 ...

谢谢连接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连接好了

呵呵 连好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连好了就行!

控也不会设t8Fg
兄弟你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也不会设t8Fg
兄弟你会吗,

额...不会!不过T8FG这么火你搜下设置的帖子肯定一大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不会!不过T8FG这么火你搜下设置的帖子肯定一大串!

谢谢,兄弟基本上设好了,悬停应该没问题了,明天去试试,会不会秒炸

网友E:
不会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秒炸

借您吉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基本上设好了,悬停应该没问题了,明天去试试,会不会秒炸

不会的!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借您吉言

哈哈,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必须的

K8不行。这天太热。自检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呵呵!

没机会天特热K8不自检!!!

网友E:
我的K8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K8没问题呀

中午也没事吗?我好想白天都很难自检的,在空调间里可以

网友E:
中午外面没试过,最近太热了,地表温度轻易都四五十度,自检不过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午外面没试过,最近太热了,地表温度轻易都四五十度,自检不过也正常。

这个天不能用K8飞太吓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天不能用K8飞太吓人了

我们都起大早飞,一热就回家了。太热对设备和电池都不好。

楼主:
大早是几点

网友(2014-01-15):
我飞机是CX250,无副翼的;接收机是天六二,六通道,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按图接 有接收机通道的示意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