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谁能帮我解释下这段话

楼主(2013-08-10):
当要链接此混控到其他混控,什么意思?在实际中有常用吗?知道的能否举例说明一下?然后这坑爹的说明书,说的话莫名其妙,如果要这个功能就选择+,那 - 不要这功能还是干嘛,没说清楚?那+和减完之后的OFF,又是不要?还是干嘛?是我理解有问题,还是说明书水平太高,我智商问题?

楼主:
请大家看下这段T8FG中文说明书

网友:
超简单的问题,这样都理解不了?中文白学了。自然就是说你设定了一个混控,然后这混控启动后再某个特定情况下,需要同时手动或者自动启动另外一个混控,明白不?

楼主:
那减和OFF都是关闭的意思吗?请楼上祥解

网友:
万水千山总是情,顶你一下行不行!!不顶贴看个毛啊!!!

楼主:
还有,混控和其他混控关联这个功能常用吗?一般是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减和OFF都是关闭的意思吗?请楼上祥解

+和-是指两个相反的方向吧。猜的,没用过8fg

楼主:
我试过,舵机方向不变,+和—都一样

网友:
副他吧的说明书是英文的,害的我买控当日烧掉充电器,也不知道霜叶干什么去了

网友:
万水千山总是情,顶你一下你就行!

网友(2013-10-01):
小猫到一个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