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银燕技术人员给讲一讲电机为何和标称电流不一样

楼主(2013-08-10):
我上个星期买的EMAX的4020/522KV的电机(老款)
网站数据上标的是:
采用钕铁硼等精选材料,先进技术制作而成。8mm硬化钢轴径, 由三个滚珠轴承固定。电机动力强大,设计轻巧,使用寿命长。特殊设计为您提供超大扭力,不用减速齿轮便可带动大螺距大型桨。
型号:BL4020
KV:522
尺寸:41*20mm
轴径:8mm
重量:248g
适用模型重量:2000-4000g
适用螺旋桨型号14*8-15*8
适用锂电节数:5S-6S
实际测试拉力:
14*8 螺旋桨 5S锂电 RPM:7500 电流:35A 拉力:3345g
15*8 螺旋桨 6S锂电 RPM:7000 电流:60A 拉力:4314g

包含:
1 x 银燕 EMAX 522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BL4020
1 x 十字架
1 x 桨夹

而我装机后使用的是15X8的仿APC桨,原用好盈飞腾60A电调,开始设是低进角,出现电机堵转现象。后改为高进角,后正常。但在推油门时电机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正常提速声音;另一种则是细小的声音也像电机提速时的声音(比正常的声音小很多)后用电流钳测的电流为93A(电调行程缩为60%)。这款电机到底是多少A的。现以买上铂金100A

网友:
信息收到

根据你描述的表现可能是下列情况
1 电机在绕线参数一定的情况下内阻和KV会有些变化导致电流有+-10-15的不同。
2 厂家测试时采用的是标准电源测试方法,即6S=6X3.7=22.8V进行的测试。而实际使用中当锂电池在满电情况下电压为4.2V 6X4.2=25.2V。以前老的10C电池由于内阻大会很快拉低电压,而现在技术发展飞快,电池内阻非常小,拉低电压的情况非常小。这是造成电流大的另外一个原因。
3 还有就是电调驱动的提前角。不同电调有不同的算法,驱动效率也直接反映在电流上面。
4 螺旋桨的震动也是个要非常注意的问题。如果稍微有点震动,电流体现就非常大。这往往是最主要原因。

你刚才讲的有异音吗?这可能存在驱动效率低的问题。
以上是对你描述的初步判断。望参考。

网友:
长知识,谢谢清晰,科学的讲解!

楼主:
好吧,我承认没做桨平衡。装上100a铂金,设定值0度进角,8hz,实测94a电流。拉力钩称测的为4.5kg

网友:
装15*8的桨用6S电池电流好厉害啊,都到94A了,实测不是60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