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充电器接上220V,线路和管子烧了,请看图!

楼主(2013-08-10):
接上220V了 两个管子被拆了,也不清楚这两个的管子的型号。在论坛里找了张图片 样子和这个图片差不多,有知道这个板子上的两个管子的型号的朋友告知一下,是什么型号的 我只要知道这两个管子是MOS管还是NPN的管子就行了。
因为查线路,画线路图太麻烦。谢谢~

网友:
看看上面的型号吧。补充一句。看看反面的线路。如果有一个管子的1,3脚是连一起的,那么这个管子是双二极管。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二极管来理解。还有一个管子中间的脚如果是连变压器的某个脚的,那么应该是MOS管。

网友:
您好小弟我不懂电子 我只能把上面的所有号抄下来,您凑合看下吧.希望您能用上
左1。   IRF3205 R535H GO64
右2。   L7812cv ccDww v6  marB27

网友:
我的充电器根这个看到好像哈,可惜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
不过我滴是红板板

网友:
7812很常用的。三端稳压模块。输入最高36V,输出12V。属于线性稳压模块。
IRF3205应该就是MOS管了。稍贵一点,但是也就几元了不起了。

看图片,你这个是TO-220封装噢。买的时候会被问的。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的回复。

心里有底了~~

因为接上的是220V 所以我也只能试着修复了。

初看了一下,充电器的原理。直流12V输入DC-DC输出 。经3845电源管理和MOS管稳压输出几路直流供充电。后面部分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
3205是MOS管可在电源适配器上拆个.7812是很晋通的三端稳压器.卖电子配件的几乎都有.价格1.5元左右

网友:
用久就会坏

网友A:
充电器修好了吗?我们可以帮你修一下啊。。。

楼主(2014-03-10):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修好了吗?我们可以帮你修一下啊。。。

早修好了。凭感觉和经验,换了MOS管和三端稳压 ,3842 还有就是飞线连了一下。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