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2013 A控 求助

楼主(2013-08-10):
这架飞机几经周折总算是加了a控上了天,本打算穿云但没有成功。

我主要是想让大家帮我看看布局
特别是GPS这货飞行时有时10星,11星,有时候飞着飞着一星都搜不到了
以下是布局图,大家帮我看看,在下先谢谢仁兄了!
这是飞控:

稳压模块:

GPS & 电调:

图传

舱内图:

请大家帮我提提意见,想想办法,谢谢各位大牛了!
还有,穿云的同学可不可以报报穿云的图传方面的配置,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牛们帮帮忙吧!

楼主:
啊,帮帮忙吧!

网友A:
A飞控啊,A3飞控好用吗

网友B:
电调离gps太近,建议离远一些或者给电调加个屏蔽!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离gps太近,建议离远一些或者给电调加个屏蔽!仅供参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飞控啊,A3飞控好用吗

AIRBIRD飞控感觉很不错,很稳,已使用过自动回航,感觉值得信赖,A3飞控还没用过,暂时不知道啊。

网友C:
电调 不影响  gps 的, 放心 !~ 图传 那么装 可能 返航的 时候 图像 模糊 到是真的.

网友D:
一星都没有很正常,因为你用的是山狗,视频模式没事,但是你要是用的是拍照模式,那就快门瞬间卫星为零,这也是我遇到的情况,所以我一直都是视频模式,当然,我的视频输出是山狗输出的。。。。我也为此纠结,还找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E:
建议给其他设备(电调)做个屏蔽 gps本来就听娇贵 能离的远就离得远 不推荐电调放在那个地方 个人认为散热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 不影响  gps 的, 放心 !~ 图传 那么装 可能 返航的 时候 图像 模糊 到是真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星都没有很正常,因为你用的是山狗,视频模式没事,但是你要是用的是拍照模式,那就快门瞬间卫星为零,这 ...

我一直用的视屏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给其他设备(电调)做个屏蔽 gps本来就听娇贵 能离的远就离得远 不推荐电调放在那个地方 个人认为散热不 ...

我还是给电调包一层铝箔纸吧!

网友F:
只能把GPS放到离其他设备远一点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我现在把GPS用屏蔽延长线放到尾杆上,垂尾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把GPS放到离其他设备远一点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我现在把GPS用屏蔽延长线放到尾杆上,垂尾那个 ...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拿走

网友:
楼主什么图传?我试过用1.2罗美干扰GPS。用2.4G啥事没有

网友:
还有dji标志啊

网友:
不应该呀,只不过A控搜星比较慢到时真的。你这飞机能飞多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A:
A飞控啊,A3飞控好用吗

你没有研究过FPV吧?A控和A3PRO飞控不是一个类型和级别的,不好相提并论的,A3PRO只是个陀螺仪而已,A控功能可就多了,建议你去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研究过FPV吧?A控和A3PRO飞控不是一个类型和级别的,不好相提并论的,A3PRO只是个陀螺仪而已,A控功 ...

谢谢了,FPV的水太深一般不敢涉水啊,米的问题,一般就是问一问,但是从那学习呢,我找不到,求救啊,老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