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里面怎么手动找到圆柱的圆心?

楼主(2013-08-10):
现在的毛坯是一块直径80,厚10.5的铝块。
偶用目视的方式找Z轴0点还马马虎虎可以,但X,Y方向的误差就很大了。
怎么手动比较准确地找到毛坯的圆心?比如通过手动任意确定圆周上的三个点,MACH3就可以自动计算出圆心的X,Y坐标,并自己运动到那个位置停下?

网友A:
可以用,寻边器·。或者直接上铣刀在圆柱四边对刀

网友B(2013-09-09):
这个问题有用请说说;MACH3可以自动计算出圆心的X,Y坐标,是怎么样办到的?说的是设置。

网友C:
三 百分表:对于特殊工件无法使用前两种时,首先把百分表固定在主轴上一点,以此点为圆心,百分表力臂为半径,手动旋转主轴,并移动X轴到合适的位置,使百分表表针分别在工件左边和右边显示相同的数,以取得其中心数
以上来自百度文库 《CNC加工艺流程》

网友D:
铣刀4面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