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固定翼飞机的副翼如何用胶带加固啊?

楼主(2013-08-10):
飞机的副翼是那种不带合页的,直接一体的泡沫,这东西用久了感觉怕会断开,所以想用透明胶或者纤维胶带固定。但发现并不是那么好固定的 怕会影响副翼的运动,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点的办法吗?

网友:
正反纤维胶带一粘就好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如楼上 不过那个久了也会脱落 就用活页呗 几毛钱一个 这点都舍不得啊 个人意见

网友:
这个根本就不用去管
一般不会掉的
真的掉下来了
再装上合页
不就行了

网友A:
看帖子的要发表下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子的要发表下看法

看帖子的要顶下帖

网友B:
我一直用正反纤维胶带法,再涂上点泡沫胶固定,就不会掉下来了,唯一不足的地方,不太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正反纤维胶带法,再涂上点泡沫胶固定,就不会掉下来了,唯一不足的地方,不太美观。

正反纤维胶带法 具体是如何操作啊 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反纤维胶带法 具体是如何操作啊 求解

你可以参考模友的帖子:手把手教你用纤维胶带做铰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240&highlight=%CA%D6%B0%D1%CA%D6%BD%CC%C4%E3%D3%C3%CF%CB%CE%AC%BD%BA%B4%F8%D7%F6%BD%C2%C1%B4

网友:
看帖子的要顶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模友的帖子:手把手教你用纤维胶带做铰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非常感谢你

网友:
不知道  我用的透明胶

网友:
我是整个泡沫机用0.03mm的玻纤布加AB树脂,虽然重量增加一点,但整个飞机的强度增加了,副翼也不会断

网友:
用纤维胶带加固就好。

网友:
胶带就行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