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标准版飞控和V2飞控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3-08-10):
我现在手上一套550原装动力套装,飞控用XA标准版好还是NAZA V2合适?后面还考虑到图传和OSD,大疆的原装的都有,XA原装只有OSD,图传只能用第三方的。现在比较纠结到底用哪个飞控比较好?能给点参考意见吗?非常感谢!!!!!!!

网友A:
5imx论坛,每天很容易发现在发帖量和阅读量方面,dji版是xa版的n 倍,用户孰多孰少,产品选择更不消去说了。

网友:
挺dji飞控的路过。

楼主:
XA的一键返航很好,要是大疆也能就好了。还有X的金属外壳很漂亮

网友:
大机架果断X,小机架就NAZA用用吧

网友B:
大疆不是可以切失控返航吗?我还是宁愿选择大疆,稳当啊哥们儿

网友:
XA调试及其方便。

网友:
naza傻瓜式 零度也可以 但是喜欢naza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5imx论坛,每天很容易发现在发帖量和阅读量方面,dji版是xa版的n 倍,用户孰多孰少,产品选择更不消去说了。 ...

如果伟力在论坛开个版块,只要10%的用户上论坛发帖,估计论坛就挤瘫掉了

网友C:
xa 抗风性 手感 都要比naza 好很多,不过铝金属外壳,独立imu要比naza 重很多。
naza 在无风环境 超级稳定,甚至比xa还要稳定,不过在有风的环境,尤其是风比较大的时候,那叫一个抖啊,那叫一个不稳啊。
osd 差不多
naza新图传小巧多了。
不过dji图传有什么好的?
建议1.同上大机架,重量限制不大,xa
      2.风比较的环境,xa
      3.其他情况看你自己爱好了
      4.可靠性。 算了吧,上天的东西就没有可靠的东西!地面功夫做好吧!

网友D: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没有绝对谁好,最好一样一套,那套好就留着,不好8折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xa 抗风性 手感 都要比naza 好很多,不过铝金属外壳,独立imu要比naza 重很多。
naza 在无风环境 超级 ...

很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没有绝对谁好,最好一样一套,那套好就留着,不好8折卖了吧。

手上米紧张,屌丝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不是可以切失控返航吗?我还是宁愿选择大疆,稳当啊哥们儿

我的动力套装是大疆的,可能还是V2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