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m调感度~

楼主(2013-08-10):
新装机配置:550机架,
                naza-m 已经升级到3.14
                朗宇V2216 kv800
                天行者20A电调
                华科尔D10
                3s 2200HA
请教大师们,各个感度怎么调?我使用默认的时候机器还是有点晃动,还有推油门时,在50%以下是都比较平缓,超过50%时油门突然增大,一个劲往上飞,吓人,求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以10为基数往上调整,慢慢细调!感度这东西没有绝对值的

网友:
LZ手势不熟练

网友:
对,建议将控改为油门自动回中先找一下感觉

网友:
“在50%以下是都比较平缓,超过50%时油门突然增大” 是为了防止起飞推杆犹豫,翻转炸鸡

感度还有上升空间  估计170比较合适吧  只是估计!

网友:
50%以下是都比较平缓,超过50%时油门突然增大

3.14版的油门特性就是这样,过50%油门时会急速提高转数,离地后可以酌情下调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10为基数往上调整,慢慢细调!感度这东西没有绝对值的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