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rag Fusion 50 改装碳纤电池板

楼主(2013-08-10):
Outrage Fusion50饱受诟病的扫齿问题终于被我遇到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兴高采烈的来到飞场,第二个起落前传伞齿挂掉,自旋迫降。触地瞬间废掉尾桨夹。。。。。。
索性全改整套CNC金属件以增加机身强度。
后有惊喜!!

御用停机坪

出来飞始终是有好心情的。。。可惜2个起落打道回府。

整套CNC改装件,外加几个零件。黑色CNC大齿盘是斜齿哦,模数1.0,99T,JIM老大爽快送了11T斜齿电机齿。

改装件包括:1、CNC金属尾管座、CNC前传对转齿组、CNC尾轴伞齿组、CNC传动杆头(改新款CNC伞齿必须用新款传动杆头,三角形的哈哈)
                 2、顺便扔掉原厂塑料底板。改CNC金属底板。感受:CNC金属件毋庸置疑,精度超高、工艺完美。
        CNC伞齿组的加工精度还需加强。
后记:黑色加强CNC斜齿大盘比原厂大盘厚1mm,大齿盘下缘会摩擦到电机第二固定座,本来打算电机第二固定座反装,无奈HKIII-4035-560kv电机轴太短,无法起到固定作用。于是拆掉省略了这部分。

惊喜来了!!注意看电池板。CNC碳纤电池座由JIM模型友情赞助。

JIM模型友情赞助的这套改装件属于半成品,底座水平板可以完美安装,垂直隔板需增高、同时还需要对应孔位。相信很快会推出市售版改装套件。咱就不要求那么高了,抽时间对侧板重新打孔,切割连接柱,改装以后,机身强度可以更进一步提高。

最后,来一张和X4II的合照,后者改了X5传动和470mm大桨。

感谢JIM模型的大力赞助!!

网友:
这台FS50,除了桨,都是好配置。顶一下!

网友:
好机,羡慕

楼主:
今早上改装后首飞,手感出乎意料的与之前不一样,比以前更灵活了,降低5个EXP百分点搞定。想了一下,原因应该是出在机身强度上面。

另外,尾波箱经常滑掉怎么解决呢?空中波箱尾桨面向下扭转了三四十度。。。。。。。。不管波箱锁得再死都这样。。。。。有什么良方没?

目前的处理方式是对准尾波箱限位孔,把尾管钻洞打穿,找一颗合适长度的螺丝拧进去。。。但时间久了,那个孔会变得越来越宽。。。。。。本来一个圆洞变成了一个长条洞了。。

楼主:
不行的。卡不住。直接打穿

网友(2019-03-19):
想问一下楼主,fusion里面这两根杆子是干吗用的?调机?

网友:
调十字盘水平用的

网友:
这款机子我也比较中意,现在飞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