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版(可能含以上),油门新状况问题

楼主(2013-08-10):
3.14版,当然好像还含以上版本,油门0-1/2是不随摇杆变化的,只有过了1/2点后才随摇杆变化。本人不习惯,过中点后轻轻推杆油门上升感觉太猛。请问改成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如以前wkm的起飞稳定希望大江关注

网友:
在百分50以上猛加速不是太好

网友:
好处是加个弹簧油门中位可以悬停不用管了

网友:
我覺得 調新機機時 很好用
推1/4油門 拿起機機時 已知道方向正確否
我第一次調6軸時 就是沒胆量拿起試
一飛起 就反

网友:
他的主要用意是50%悬停.....思路挺好的啊。就是有的人可能用不习惯而已。

网友A:
很好用啊,我改成油门自动回中,放手就旋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用啊,我改成油门自动回中,放手就旋停

呵呵,现在流行油门自动回中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现在流行油门自动回中啊。

方便啊,脱手自动回中!!我现在是找个地方坐着,然后把控放地上玩!一直抬着控累啊!!一般是一只手玩,飞上去就不管油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便啊,脱手自动回中!!我现在是找个地方坐着,然后把控放地上玩!一直抬着控累啊!!一般是一只手玩, ...

呵呵,回头我也改了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回头我也改了试试看。

对于我来说真的方便,因为我要是手动回中的话,老是回不到正中位我都是飞到安全高度就一只手拿烟一只手飞了!今天在我们这边一个水库还玩了下蜻蜓点水,真TM刺激,比穿云还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我来说真的方便,因为我要是手动回中的话,老是回不到正中位我都是飞到安全高度就一只手拿烟 ...

呵呵,我倒是没抽烟的需求,对控的习惯和要求每个人都不同。明天我就改改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倒是没抽烟的需求,对控的习惯和要求每个人都不同。明天我就改改看

嘿嘿,很方便的说

网友:
百分之五十油门是悬停油门,所以加油上升都是要超过半油门的。

网友C:
自从升级到3.12固件开始,就是这样了,启动电机后,推油门,只要不过中位 始终低速转,一过中位,马上加速,然后起飞。
这应该是配合现在的姿态模式自动起飞设置的,刚开始不习惯,怕突然转速增加来个侧翻什么的,还喜欢带点舵量起飞,后来发现,其实挺可靠的,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遥控器上给油门摇杆加弹簧自动回中,这就是脑残主意了,又不是只飞你DJI一个厂家的东西,飞直机咋搞,飞固定翼咋搞……给油门加弹簧能想到的唯一就是可以用一个板控既玩多旋翼又玩车了……
其实遥控器一般都有中位时声音提示,不用总是低头看摇杆是不是出于中位悬停位置了~

网友:
同意楼上,不过油门自动回中真是好主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从升级到3.12固件开始,就是这样了,启动电机后,推油门,只要不过中位 始终低速转,一过中位,马上加速, ...

油门自动回中你就不会飞固定翼和直机了吗??我想说的是自动回中飞四旋翼很方便,脱手就悬停!但是固定翼和直机你能脱手不???我一个控四旋翼固定翼都玩,可能我脑残吧!等六旋翼装好以后还打算装50级直机上h飞控,继续脑残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油门自动回中你就不会飞固定翼和直机了吗??我想说的是自动回中飞四旋翼很方便,脱手就悬停!但是固定翼 ...

不知道是我说的不清楚还是你理解不到位。如果油门加个弹簧自动回中,必然遥控器适用范围就减小了,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想问问你,如果遥控器油门能自动回中,飞直机怎么搞?每次通电电调直接检测油门在高位,马上保护,还凭空增加危险性,绝大多数飞直机的是不会用什么GPS飞控的,请搞清楚状况。飞固定翼同样情况,不安全,极其不安全。对于3D飞行,加个弹簧回中,无异于脱裤子放屁,理解不到的不解释了。
如果真的回中那么美好,恐怕天下的遥控器都出厂自带了。
每种功能有适用范围,能自动回中也只适合有飞控通电油门处于任何位置都不会启动马达,必须要执行扮杆动作才能启动电机的设备。
也许你觉得方便,那无所谓了,我觉得没得好大争执必要。另外想说,飞模型,都是练个条件反射,我真不相信飞了很久的人,会没有油门处于什么位置的手感。

网友:
我的建议还是慢慢加油为好希望大江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升级到3.12固件开始,就是这样了,启动电机后,推油门,只要不过中位 始终低速转,一过中位,马上加速, ...

的确是这样,谁让这个功能当下比较流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我说的不清楚还是你理解不到位。如果油门加个弹簧自动回中,必然遥控器适用范围就减小了,这是我 ...

应该是我脑筋有问题,也可能是我设备有问题!你是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我脑筋有问题,也可能是我设备有问题!你是高手!!

和谐探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谐探讨。谢谢。

我没不和谐啊,各位看官,我回的帖子有不和谐因素么??我没说脑残啊,没说脱裤子放屁啊!!!谁不和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不和谐啊,各位看官,我回的帖子有不和谐因素么??我没说脑残啊,没说脱裤子放屁啊!!!谁不和谐? ...

说你不和谐了么?
算了,你牛。

网友:
我脑残的每次固定翼都是先通电再开控,电调在接收机没受控前能有响声?能启动??反正我的就是接收机不受控状态下,电调绝不会有任何反应,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调也脑残了!

网友:
回头找找油门通道有没有有中位会发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