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1飞起后乱撞

楼主(2013-08-10):
911-1起飞后乱撞,不太失控制。一开始是尾
电机
烧了,换了几个副厂的锁不住飞起来就打转。现在买回原厂的,很难起飞,飞起后乱飞乱撞的,在空中调整好后会突然向左前方飞,可以打一下舵但又朝你打舵 的方向飞。控制不灵敏一样,求大侠支招,哪里坏了,球形扣也换了!

网友A:
注意对拼时候飞机水平不要动

网友B:
1、主板是否竖直放置?如果没有竖直放置陀螺仪会出错。
2、尾电机功率和kv/电压和原来是否一致?差别太大不能锁尾
3、尾电机电刷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控制板会乱掉(往往会抖舵)

楼主:
搞不懂了,主板也换了,主电机也换了,上面倾斜盘都换了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C:
新手慢慢拿来,先练练悬停再说,别急着飞。

楼主:
飞都飞不起还悬停

网友D:
舵机换没?

网友E:
港湾兄:
估计有下列可能,可排查:
(1) 平衡杆锁的太紧,调缧丝至仅可畅顺摆动即可。
(2) 两端平衡锤其中一块丢了。
(3) 主旋翼头上有一支锁扣丢了或未扣上。
(4) 插电对频时未把飞机放水平。
(5) 尾桨未扣好,打滑了。
(6) 主尾电机轴上缠上了毛发丝线。
(7) 大齿或铜齿扫齿了,主桨扭力不足而被尾桨推转。
(8) 十字盘炸至松脱了,按回去便行。
(9) 主板上的陀螺虚焊/炸坏了,可试补焊。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