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新问题来了!

楼主(2013-08-10):
Mission Planner 软件固件服务器连不上!还有新的3.0多旋翼飞行模式好像有变化!

网友:
电脑 关机  ,再开。。。试试 。。

偶尔 会 连接 不畅 。。。

楼主:
好像不行!我再看看别的机子好了!改过HOSTS造成的吧!还有正在搞解锁问题,这3.0难解锁

楼主:
请教,怎么降固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降固件啊?

你的地面站版本是多少?可以直接去APM的新网站直接下载最新版本的地面站。我的也是连接不上服务器。我前几天下载最新的是61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地面站版本是多少?可以直接去APM的新网站直接下载最新版本的地面站。我的也是连接不上服务器。我前几 ...

最新的1.2.67,自动升级的但没有飞行模式可以选!标题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换了不合适的HOSTS造成的,换台电脑就行了!但现在又有问题了,3.0.1固件不知道怎么都解不了锁,不知道怎么降到2.9.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