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8-10):
各位童鞋:请教下大家三叶70四冲
发动机
小油针调在什么位置,就是全部拧紧再退几圈合适,被朋友调乱了!

网友A:
油箱位置不一样,油管粗细不一样,油料成分不一样,怎么能问油针位置呢,就算是OS,也还存在一定的加工差异,更别说三爷了。你可以退出2到2.5圈,然后发动机器,慢慢调,找到最合适的那个点

网友B:
三叶70四冲发动机化油器喷油口应是一"梭型裂口"小油针的位置,在节气门全开时,大致在裂口的中部,然后再微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