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机,连带求助,KK2.0不会玩了

楼主(2013-08-10):
先上图,再求助,总要先饱眼福嘛……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嘿嘿
先暴下配置吧
机架:235mm小机架,自带8A ESC4个,有5V供电,电流多大不知道,hobbyking上买的,好像是国内做的……又被坑了……;
飞控:KK2.0的飞控,据说是最好设置的飞控,调参不用电脑,自带小LCD,完全可以外场现调参数,带云台控制功能,带低电压报警功能(也就是吡吡响了……)有自稳功能,各种输出就不说了,大家自己网上看吧;
电机:trunigy的1811-2900kv,据卖机架给我的店主说我的235小机架和这个1811是绝配,于是入了这个电机,但是……TMD这个电机的底座和这个机架根本对不上号,很气人,被店主摆了一道……最后用束带绑的电机……
不过,这个小电机很漂亮,嘿嘿……

控:控就没啥好说的了,turnigy的9x,用的是frsky的模块还有接收机,在日本使用没经过日本无线电协会认证的高频头是违法的,所以turnigy的空都是不带发射的,这个太可恶了,又多花一笔钱;
桨:对桨没啥研究,所以直接买的GWS的6040三叶桨,也不知道这电机配这桨能有多大的拉力,对付着用吧……
电池:turnigy的2S 1000mAh,飞小四旋翼估计够用了,
好吧,我想求助一下,这个PI该怎么设置啊?
在一个,我在没设置飞控的情况下试飞了一次,油门拉到了三分之二左右才离地,这正常吗?并且四处乱飘,这由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没设置PI的原因啊?

楼主:
现在问题是,离地后就直接往右横移,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请问你有做油门校正吗
P I 是要设置
因为我很懒 打字又很慢 随后再补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做油门校正吗
P I 是要设置
因为我很懒 打字又很慢 随后再补充说明

纯小白一个,油门矫正是在控油门全开状态下按住FC第一个和第四个按钮上电,听到ESC两声响后再把油门拉到最低,然后ESC有一声响,然后就OK了的那个吗?那个调了,再一个,为啥四旋翼一起飞就横着往右侧飞啊?还有起飞是不是要一下把油门拉起来让机器果断离地啊,我之前都是油门一点一点推的,这样是不是有什么地面效应啊?

网友:
连同KK2.0一起寄来我帮你弄吧

网友:
PI是要调整的,你看看这个视频,对你帮助应该很多,就根据这个视频调下PI,注意安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014
这儿用的就是KK2.0

坛子里不是有人在用KK2.0飞T3吗?你也可以请教他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找这儿帖子的楼主,你们可以交流

楼主:
谢谢回复,那视频我会试的,哎~~
慢慢来吧……

网友A:
我个人的设置过程 如有错误请指正

step 1 更新固件
USBasp drive
http://www.fischl.de/usbasp/

更新固件工具kkmulticopterflashtool_0.73beta4
http://lazyzero.de/en/modellbau/kkmulticopterflashtool

step 2 Factory Reset
预设值

step 3 Acc Cailbrtion
Acc 校正

step 4 Mode Settings
Self Level : Stick→Aux

step 5 Misc Settings
Alarm 1/10 Volts : 0→低压警报设置(BB响)
必须多焊一条线到电池B+

step 6 Load Motor Layout
飞行模式设置

step 7 Receiver Test
接收机测试
摇杆行程-100→+100及各通道是否正确

step 8 P I Editor
P I 设置(预设值就能飞)

step 9 Self Level Settings
开启自动平衡on

step 10
电调油门设定
设定方法与一般电调一样
但是KK2.0飞控在上电前必须同时压住1及4键到设定完成才能放手

step 11
检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不装桨)

step 12
将多旋翼飞行器用手抓着加一半油门轻轻晃一晃感觉电机转速是否有改变(不装桨)

step 13
装上桨将多旋翼飞行器用手抓着举过头加一半油门(注意安全)摇动摇杆检查摇杆正反是否正确

step 14
试飞

KK2.0 P I 粗略设置下回探讨

网友A:
基本的设置完成 应该就能正常飞行
如果基本的设置完成后 只会慢速偏向
调整控里的中点调节就可以
参考网页
http://www.pyramidmodels.com/sho ... ttings_video_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设置完成 应该就能正常飞行
如果基本的设置完成后 只会慢速偏向
调整控里的中点调节就可以

谢了一会再试试,估计没事了,昨天就是没矫正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设置过程 如有错误请指正

step 1 更新固件

我的怎么刚一飞就扣在地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怎么刚一飞就扣在地上了

可能的原因

飞行模式设置

电调与飞控板接线顺序是否正确M1→M4

电机转向(包含正反桨)是否正确

电调油门设定

大概就这样了 逐一试试

我都在屋内玩玩 所以将控里的D/R降到50%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飞行模式设置

都试了 还是那样   你是刷哪个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试了 还是那样   你是刷哪个固件

我是刷固件1.6

1.6++  1.6a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刷固件1.6

1.6++  1.6a也行

1.6++结不了锁,又刷回1.6a了    现在调的还算稳   只不过不知道那个低压报警器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结不了锁,又刷回1.6a了    现在调的还算稳   只不过不知道那个低压报警器怎么用

我认为这个低压报警器比一般BB响还小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个低压报警器比一般BB响还小声

准确吗 显示的?  还有 第一张图  那些选项都是什么意思   1.6a 和1.6++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买naza就容易多了。嘻嘻

naza来个翻跟头看看   它只有在炸鸡的时候  才能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naza就是拿炸。拿来炸的
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