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想飞真机了现在有的装备,求新人JJ介绍

楼主(2013-08-10):
遥控是天地WFT06X-A的,电机是X2212-9  KV:1400`电调我不知道是几A的,接收是天地6通道的``看图

网友A:
两块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B:
考虑一下前拉的入门机,如塞斯纳;因为KV1400配的8寸桨比较匹配,如果做后推的话桨稍大,未必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前拉的入门机,如塞斯纳;因为KV1400配的8寸桨比较匹配,如果做后推的话桨稍大,未必合适。

河马说得对~~~~

网友C:
好电机败给了烂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池还能用吗?

同问

网友:
电池不要再用了,都鼓起来了。不然飞机会很危险,推足油门时可能动力降的很快。还有电调是撕掉商标的中特威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电机败给了烂桨

怎么说??请教

网友:
飞个95元的F3A我看行,淘宝上有卖

            风暴--老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请教

换四五块一根的桨   效率会好很多   橙桨平衡不好   差很多

网友:
敏定塞斯纳,绝对好飞145米,不过你的电池得换了。电调应该是40安的吧。

网友:
没错,敏定塞斯纳!但是电池就算好的也有点小,升空不到三分钟

网友:
你的设备正好做KT腰推F22 很合适,2舵机 30A电调 KV1400 8寸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