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不好,新到的电池太暴力,船尾水刀连根拔起

楼主(2013-08-10):
之前新调的船,好不容易操控和速度调的差不多了。上午的电池到了,充满后,怀着无比激动地心情去了公园……这一试,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就是这货闹得,之前的电池真温柔)
下水了一下子就冲出去了,才给半个油门,一直觉得电机没劲,可能是我错了。
当时那个高兴,紧接着船就往上一翘,720度翻转,于是乎,我赶紧开回来,水刀被折了。进了半船水居然没沉。大虾看看能修补吗?

网友A:
电池砍水刀? 如果在上个好电机估计船会分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砍水刀? 如果在上个好电机估计船会分体

船不用水刀行吗?我想把孔堵上

网友:
估计是撞到什么东西了吧,用AB胶吧

网友:
有断口知道撞了东西

网友:
水刀螺丝处没有加固的后果

网友:
我认识这船,是不是叫小刀锋啊
好像是左右不对称造型,想入手的,不知怎么样这船

网友:
撞到东西了!!!!!!!!!

网友:
杀鱼了吧~~

网友:
裁一塊纖維板在裡面貼牢,外面的洞也堵了,處理好外平面,從頭安裝設置。

网友:
里外都贴一块碳纤维板,AB胶伺候,没问题的。理想的话最好船体后端面整体补一块碳纤维板可以大大的增加强度,不至于悲剧重演

网友:
电池??不可能吧

网友:
外面多余的胶处理干净 碍事的零件拆掉 外面贴胶带 然后从里面刷环氧树脂+玻璃布 加强  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是70CM剑鱼,这壳子外观不错,但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是否打到杂物了

网友(2013-09-16):
装水刀里面垫块铝合金片,用环氧树脂加固。

网友:
是不是装上条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