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瑞斯 CRIUS MultiWii SE标准版v2.0 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10):
以前飞控状态一直还可以,最近想升级一下固件,去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downloads/list   下载了2.2的固件,按照 克瑞斯 提供的文档一步一步来,最后显示  Done uploading  拔掉烧写器,开遥控,上电,蓝色的LED一直闪,不停!??有问题,又刷了一次,问题相同!是哪的问题呢?难道是芯片坏了?求大侠帮忙,不胜感激!                                                                                                    给出CRIUS MultiWii SE标准版v2.0硬件特征:                                                                                                    ◆ATMega328P 单片机

◆MPU6050 数字三轴陀螺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自稳用)

◆BMP085 数字气压传感器(锁定高度用)

◆HMC5883L 三轴数字磁阻传感器(电子罗盘,锁定航向用)

网友:
最新的是r1539? 这个好像跟其他的内容不太一样。。。用1514吧
没注意有什么更新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几个原因,但是不要担心,可以解决。
1,点击Arduino的软件界面的:文件>示例>EEPROM>eeprom_clear,将打开的程序下载到板子上面,然后重新下载你想下载的MWC程序即可。
2,确定MWC上电的时候没有晃动板子,上电时一定要让板子静止(程序会检测陀螺,歪了会不正常)
3,都没用就是Bootloader的问题,可以用USBtiny或者USBasp下载器或者直接用另外一个Arduino制作的下载器连接到板子的ISP接口,用Arduino的工具>烧写Bootloader重新烧写Bootloader,然后重新下载MWC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几个原因,但是不要担心,可以解决。
1,点击Arduino的软件界面的:文件>示例>EEPROM>eepro ...

谢谢你的帮助,我再试试!

网友B:
http://www.xplong.com/mwc/
这个MWC教程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xplong.com/mwc/
这个MWC教程很详细。

谢谢你!很详细的资料,收藏了! “ 克瑞斯 ”有好几种MWC的飞控, 每种传感器用的都不同!但是这个资料对GUI 的讲解是很到位的!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刷过不同版本的固件以后需要重新全部校准一次ACC,mag。

楼主:
再次谢谢 刘博 按照你的方法,飞控板救活了!看来你是老鸟了!!呵呵!

网友(2018-11-04):
果然牛人很多啊,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