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图传飞控的电不和动力共用,准备单独搞1块电池,选C数大的动力锂电?还是C数小的控电?

楼主(2013-08-10):
     FPV图传飞控的电不和动力共用,准备单独搞1块电池,大家选C数大的动力锂电?还是C数小的控电?来作为图传和飞控的供电

PS:弱弱的问一下,相同容量的3S的控电和动力电的区别,是不是就是C数放电能力的大小区别?

网友:
图传和飞控的耗电最多2A!当然是小C数的了!而且飞控的供电一般是5V,由电调供给,图传+OSD的供电一般是12V,就由电池或者降压供电!

网友A:
小c的便宜啊,多小的c都可以用于图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c的便宜啊,多小的c都可以用于图传了。

那种控电也能拿来用于图传飞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控电也能拿来用于图传飞控吗?

只要是3s就可以用于图传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