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应“rx712345”之邀,发组F550+狗思云台的照片吧。

楼主(2013-08-10):
其实坛子里发550的相对较少,我的F450在挂载了H3-2D云台、iOSD Mark II、dji5.8G图传、3300mAh之后,真的有点喘不过气来,前几天在一次快速下落过程中(大概2-3米/秒),加之40度高温天气也使电机、电调更热等原因,来了加速度下降(俗称“自由落体”),好在高度只有20米左右,离地10米时才发现,于是将油门推到最大,落地前一刻,速度终于减小,好在没炸机,新到的F450脚架也给了很好的缓冲。其实通常情况下F450载这些东西(dji的说明中给出450的起飞重量上限是1600g)也是没问题的,只是恶劣的情况下很不好说,电机、电调还是要有充分的余量才好。于是,定了套F550。以上是序。
正文是图片,应“rx712345”之邀发上来共享。

包装图:

拆包图:

中心板:

F550与弟弟:

组装过程:

组装完成:

连接调参软件,测试电机方向等:

图传和脚架一个特写:

外景图:

视频有空再上。
唯一有问题的是,狗3云台安装到F550上并不像450一样,直接螺丝就可以拧上。

网友A:
我就加啦个架子

网友B:
狗思~加上iosd果然是大手筆

网友C:
F550出了這麼久 到現在 還是很好看
看DJI 還幫它出新腳架 就知值得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F550出了這麼久 到現在 還是很好看
看DJI 還幫它出新腳架 就知值得雍有

做工很精细,的确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加啦个架子

什么样的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思~加上iosd果然是大手筆

等can hub出来,准备上个iOSD mini。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can hub出来,准备上个iOSD mini。

能否把价格都发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把价格都发出来呢?

问什么价格?F550这套还是canhub+iosdmini价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什么价格?F550这套还是canhub+iosdmini价格?

当然是550的套装价格,然后就是您全套其他部件的价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550的套装价格,然后就是您全套其他部件的价格哦

基本就是淘宝价。
dji目前规范了一级(区域)代理商的价格,通常情况下价格是统一的。
F550套装(含6个30A电调+6个2212电机)   2000
脚架   85
NAZA-M V2     2499
5.8G图传        1200
iOSD Mark II       1400
H3-2D             3999
Gopro3黑       3199
电池和控就不报了吧。

网友:
好机,好图,好设备!!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本就是淘宝价。
dji目前规范了一级(区域)代理商的价格,通常情况下价格是统一的。
F550套装(含6个 ...

没有naza系统不过这个清单我留起来,等我小精灵玩没意思了整一套550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naza系统不过这个清单我留起来,等我小精灵玩没意思了整一套550去

建议用can-hub+iOSD mini,两个加起来7百多。不用iOSD Mark II。
这样性价比会高一点。

网友E:
iOSD Mark II能用在NAZA V1上吗(在加了PMU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SD Mark II能用在NAZA V1上吗(在加了PMU的前提下)

iOSD Mark II支持WKM、NAZA-V1、NAZA-V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用can-hub+iOSD mini,两个加起来7百多。不用iOSD Mark II。
这样性价比会高一点。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前天才从淘宝订了一套iOSD Mark II已经在路上了,
iOSD mini月中上市唉~~~~

兄弟您人品也太好了吧!我二次自由落体等发现时油们加到最大,结果都是炸的彻底,不过是很早之前的固件忘记版本了

网友F:
不错 全套DJI  楼主是大疆的铁杆粉丝~~~
F550作为一个6旋翼,负载能力却一直比较弱,我也是因此选择了XA650pro,期待DJI推出升级版本,填补F550和S800之间的空缺。
其实DJI的机架结构简洁,安装方便,挺看好的,我也正在装一个F450,准备拿来飞APM 2.6,算一个mini UA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架子?

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前天才从淘宝订了一套iOSD Mark II已经在路上了,
iOSD mini月中上 ...

兄弟,这就炸了呀?是1.75kg的那个配置么?严重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前天才从淘宝订了一套iOSD Mark II已经在路上了,
iOSD mini月中上 ...

没挂云台吧?
iosd有了会从容很多,从地面监看下降速度。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操作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全套DJI  楼主是大疆的铁杆粉丝~~~
F550作为一个6旋翼,负载能力却一直比较弱,我也是因此选择了XA65 ...

看个人选择吧,我只用来挂H3-2D,F550够我用了。
XA650近期也有上一架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

这个不错,强度怎么样,dji不出脚架的话,我就会考虑一个类似的脚架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强度怎么样,dji不出脚架的话,我就会考虑一个类似的脚架了。

这款脚架非常适合550.V2飞控全新只要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款脚架非常适合550.V2飞控全新只要2200

不错~!

网友:
楼主买DJI东西不砍价 卖家喜欢

网友:
其实最好用碳纤材料做架子好,主要是轻和硬,不过价格高,千元不到,我认为划的来,电池容量小,最好大点

网友:
F550还是算了吧,架子太重了,电池都耗在机架上了。

网友:
F550让楼主这么一装还是很精致的!!

网友H:
楼主,求狗思跟机架的连接细节!!

网友:
好專業的工作室~狗思

网友:
我之前也发过f550和狗禅思。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958
电机太大,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求狗思跟机架的连接细节!!

扎带和3M胶。

网友:
天上飞的,早晚得炸~~有心理准备就行了!!!再强悍的高手也不敢保证不炸机所以我现在是能爽飞一次就赚一次,别的啥都不重要了

网友(2013-09-29):
一直纠结是入个F550  还是碳管的架子  唉。。。

网友:
F550再加这个脚架应该超重了吧,

网友(2014-01-20):
我想问下,F550到底怎么挂H3-2D,不能直接螺丝,怎么挂。。想弄套的,为了这个问题还在纠结

网友:
请楼主放出HD-2D和F550连接的细图,谢谢

网友:
楼主方便把H3-2D如何连接到F550上的图片多角度发几张吗,为感!

网友:
这款脚架非常适合550.
请问这个那里有?什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