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601和rx1002有什么不同,除了一个六通一个十通

楼主(2013-08-10):
用直机上推荐哪个?

网友:
一步到位1002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有吗区别

楼主:
我觉得放在直机上六通接收和十通接收一样,除非可靠性,功能性上有区别

网友:
我个人觉得就是通道多而已。。。不存在一步到位的问题!
直机也就是6通道!除非你还有其他用!

网友:
6通的足够,还更小巧,油机的话需要7通

网友:
我就是用rx601飞450的,体积小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放在直机上六通接收和十通接收一样,除非可靠性,功能性上有区别

对于有副翼……6通道够用了。

但有些无副翼需要7个通道。

另外有个重要的问题,你现在的遥控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副翼……6通道够用了。

但有些无副翼需要7个通道。

华科尔d10

网友B:
華控通道預設ch5收腳 ch6螺距 ch7感度,所以直機要用601就要會修改控的通道,如果不會改就乖乖用1002

网友:
我直机用的RX601,就够了,距离也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華控通道預設ch5收腳 ch6螺距 ch7感度,所以直機要用601就要會修改控的通道,如果不會改就乖乖用1002

看看我的帖子。。不用改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19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帖子。。不用改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190

何必那麼麻煩?
5通GEAR输出设置成開啟 開關指定aux4旋扭或aux5旋扭
就可以用旋扭0~+100來無段調整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科尔d10

那就看你飞有副翼还是无副翼了……
有的无副翼陀螺仪连接7通以上接收机比较方便(当然6通好像也行,但是……)

网友D:
450上1002布线有点蛋疼啊,刚刚好塞不进机身。如果你再用好盈40a就更蛋疼,也是刚刚好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上1002布线有点蛋疼啊,刚刚好塞不进机身。如果你再用好盈40a就更蛋疼,也是刚刚好塞不进去。

我的是250,那就更别提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0上1002布线有点蛋疼啊,刚刚好塞不进机身。如果你再用好盈40a就更蛋疼,也是刚刚好塞不进去。

干嘛要塞进去,我接收电调都放外面。。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50上1002布线有点蛋疼啊,刚刚好塞不进机身。如果你再用好盈40a就更蛋疼,也是刚刚好塞不进去。

rx1002和好盈飛騰40a剛剛好耶,叫它們罰站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1002和好盈飛騰40a剛剛好耶,叫它們罰站就行了

你这个要把电池座下面半截割掉了,还要另外买个头罩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你飞有副翼还是无副翼了……
有的无副翼陀螺仪连接7通以上接收机比较方便(当然6通好像也行,但是 ...

前辈哪些陀螺仪需要七通呀?小姨子?3gx?k8?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哪些陀螺仪需要七通呀?小姨子?3gx?k8?

嗯,3GX建议的是7通(当然用6通也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