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2,新人问题多!各位大师帮帮忙!

楼主(2013-08-10):
配置
机架F450,
电池是狮子的2200mah 11.1V 30C ,单片的电压大概4V差不多
电机是狼宇V2216 KV900,
电调好赢天行者40A,
飞控兔子2 没有GPS
控天地飞6
问题是调试工具里面的电池电压报警要调到多少合适,兔子哪里的报警电压是单片的我定3.5V就飞5~6分钟,就报警了!
由于没有GPS,兔子2气压计的定高是多少,能不能调整定的高度?
功能开关需要这么选择!特别是那个锁定航向和无向CF要怎么选对新手好飞!
还有那个基本参数!

楼主:
今天第一次飞,把一个将打坏了!

楼主:
没有人,好吧,!

网友:
兔子2新人路过!

网友A:
老刘我玩兔子快一年了,从兔1到兔2,以下是我给撸主的回复:

1)既然撸主选择了兔子,你就要做好“折腾”的思想准备,而且不是一般的“折腾”;
2)建议撸主还是到兔子群里多潜水,那里的高手还是比较多的,可以给你指点江山;
3)四车由你用3S2200电池,飞行时间只有几分种很正常,别纠结,我用3S10400的电池,也才20来分钟;
4)建议你电池报警电压设为3.6V为好,听到报警即准备降落。特别是新手,如果报警太低不安全;
5)气压定高不需要你去设置,定在多高是你自己油门控制的;
6)航向锁定/无向CF哪种适合新手,首先你要理解航向锁定和无向CF的意思,你觉得哪个好就好,这个没有标准,要看个人喜好;
7)最后要说的是,你的天六控可能不太适合飞多车由,可能通道不够用,而且三段开关设置也是个问题。

以上仅个人意见,供参考,不妥之处请见谅。

网友B:
参数调得大了些

网友:
兔二很好调,不会有太多问题吧

网友:
天6没有三段开关,6通道只是一个旋钮,5通道只有二段开关,所以给设置带来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刘我玩兔子快一年了,从兔1到兔2,以下是我给撸主的回复:

1)既然撸主选择了兔子,你就要做好“折腾 ...

跟着学习了!

网友C:
建议你几点,,为了安全,把参数调小一点,尽量去买一个GPS来,,,,好好调试好,兔二只要调试好后,自动返航等还是比较稳定的,,,,,平时练习不要开航线锁定和CF,CF打开时候,尽量不要大动作,大风时候也尽量少用

网友:
电池都没有充满,怎么会飞得久呢?多看看大神们的视频吧!应该很好飞啊!就看什么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刘我玩兔子快一年了,从兔1到兔2,以下是我给撸主的回复:

1)既然撸主选择了兔子,你就要做好“折腾 ...

谢谢你的意见,天6的控,没办法以前玩固定翼留下来的!现在米都花在四旋翼上了,没米开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调得大了些

嗯,我也觉得有点大,这个是兔子本来就设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几点,,为了安全,把参数调小一点,尽量去买一个GPS来,,,,好好调试好,兔二只要调试好后,自动返 ...

有米的时候在买吧,,,,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刘我玩兔子快一年了,从兔1到兔2,以下是我给撸主的回复:

1)既然撸主选择了兔子,你就要做好“折腾 ...

3S10400的电池,这东西要有多重啊!

楼主:
我一直没有搞明白,电池的MAH容量和电压是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没有搞明白,电池的MAH容量和电压是什么关系!

简单说:容量mAH是指在这块电池的电压下,可以多大电流放电多长时间,例如,3S电池,2200mAH,就是说11.1V标称电压下,可以2200mA的电流,放电1小时。电流消耗越大,放电时间就越短,放电电流到底允许多大,是由电池的XXC来表示的,即标称值得XX倍。例如,2200mAH,25C,最大放电电流(理论上)可以55000mA。实际使用时,不能让电池放光,要留有相当的余量,也就是为什么要设置报警电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