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炸机

楼主(2013-08-10):
F16第一次上天就炸了,蓝岱的金属涵道也炸变形了,怎得一个惨啊

网友A:
启动不碰到叶片可以用。另外,怎么炸的

网友:
把电机和桨拆掉,用和涵道直径差不多的木棍捅一下就行

网友B:
安慰,怎么炸成这样的了?失速还是什么?

网友C:
如果撸主是新人,飞F16首炸很正常,这款涵道F16不太适合新手飞的。

告诉撸主以上所说,是因为我自己血的教训,不同的是我是F15,你是F16。

网友:
哇靠,这么猛啊,怎么炸的啊,太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撸主是新人,飞F16首炸很正常,这款涵道F16不太适合新手飞的。

告诉撸主以上所说,是因为我自己血的 ...

f35是不是也得炸,翼载荷比这2个都大

网友E:
F16炸了 下一个 该F15 了

网友:
确实炸得很惨。楼主应该找个老手带一下了,减少炸机啊

网友F:
蓝岱推力咋样呀,以前对这个很感兴趣呀

网友:
这个机器很灵敏,舵量曲线是必须要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撸主是新人,飞F16首炸很正常,这款涵道F16不太适合新手飞的。

告诉撸主以上所说,是因为我自己血的 ...

说得对,同意

网友:
新手上涵道,玩F16,不炸就奇怪了!虽然没有规定新手不能玩什么,但是新人还是老老实实的飞飘机或者塞斯纳吧。另外,还要好好练模拟器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35是不是也得炸,翼载荷比这2个都大

飞行的安全除了飞机本身的性能(含制造技术),剩下就是飞行技术了。

一般来说,市面上为大家所接受或推广的成品机型在飞机的性能与制造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对于有经验的模友来说,飞这样的飞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像撸主这款涵道式F16战斗机,一是速度快,二是动作灵敏,新手会因为操作不熟练,紧张、犹豫、错舵、误判,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炸机。

新手飞这样的涵道式战斗机一般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1)紧张!这几乎是无法克服的,要知道人的行为动作是受其意识支配的,当人紧张时,动作也会不协调;
2)错舵!这几乎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在飞机高速飞行时,一但出现错舵,加上纠正不及时,或由于紧张慌神,大脑一片混乱,新手这时往往是胡乱打舵,坠机短短几秒就可发生;
3)误判,新手由于飞行时间少,对于周围的环境,包括飞机滑行、降落、跑道的宽度、距离的远近等都可能存在误判而导致损坏飞机。

以上个人经验,供参考,不妥不处请见谅。

网友:
谢谢老刘,真是好人耶。不知lz是何种情况炸的。

网友:
这个涵道还是挺重的

网友:
楼主是新手 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撸主是新人,飞F16首炸很正常,这款涵道F16不太适合新手飞的。

告诉撸主以上所说,是因为我自己血的 ...

按编号顺序来推测,16比15炸的更加猛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编号顺序来推测,16比15炸的更加猛烈

幸好 ,他飞的不是空客777

还有看上去,像是被导蛋击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慰,怎么炸成这样的了?失速还是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矢量没装正,起飞后直接一个后空翻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16炸了 下一个 该F15 了

F15也炸了,不过不是我炸的,是朋友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不碰到叶片可以用。另外,怎么炸的

估计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矢量没装正,起飞后直接一个后空翻下来了

矢量…重心…升降方向…涵道有没有装好都可能造成你那种情况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岱推力咋样呀,以前对这个很感兴趣呀

4S电池,相当给力,就是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矢量…重心…升降方向…涵道有没有装好都可能造成你那种情况噢

起飞前都检查过,第一次起飞后空翻被救回来了,模友还帮忙一起调了下

网友:
寄回厂家换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不碰到叶片可以用。另外,怎么炸的

不行的,就算没碰到叶子,也影响吸气,还是换壳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撸主是新人,飞F16首炸很正常,这款涵道F16不太适合新手飞的。

告诉撸主以上所说,是因为我自己血的 ...

老刘飞涵道多久了

网友:
炸得没有我的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老刘飞涵道多久了

一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S电池,相当给力,就是有点重

厂家的数据有没有什么水分呀,有没有精确数字

网友:
飞翼70 F16算比较好飞的涵道机了。楼主应该先按标准配置飞行,一般问题不大,矢量喷口的安装角度说明书上有明确说明,喷口转动部位上有很小的白线标识位置。改装金属涵道后飞机重量会增加很多(技术要求要高很多),重心也需要老鸟重新调整。如果你是起飞拉杆就立马翻过来,我估计是重心太靠后的原因,这颗涵道有300克,比普通涵道重180克,电池就要大很多才能压住机头。  提醒:老鸟在使用这颗涵道和这架飞机的时候飙到了150KM,继续加速的时候飞机解体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年了。

眼镜蛇动作能飞吗?

网友:
每个模型人必须走的路!

网友:
这飞翼的F16 装这涵道屁股太重了 和我的配置一样再加上升降没调好绝对的空翻 我用2块2200的4S飞才好飞而且降落的速度很快  这飞机设计就是用普通塑料涵道就可以了 而且很飘很好飞新手飞最好把矢量固定别开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矢量没装正,起飞后直接一个后空翻下来了

水平尾翼左右是不是独立控制得哦?如果是,有可能是左右高低调整不一样。

网友:
安慰一下,炸的够惨烈的,飞F16要点飞行时间的积累和炸鸡的学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行的安全除了飞机本身的性能(含制造技术),剩下就是飞行技术了。

一般来说,市面上为大家所接受或 ...

前辈说的这几条我都有哈

这不上周日就果断撞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行的安全除了飞机本身的性能(含制造技术),剩下就是飞行技术了。

一般来说,市面上为大家所接受或 ...

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2013-12-07):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行的安全除了飞机本身的性能(含制造技术),剩下就是飞行技术了。

一般来说,市面上为大家所接受或 ...

哈哈我的装好后一直在家当静态了。。。等技术卡卡的就飞

网友:
首飞必炸

网友:
就是爱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