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 80终于修好了(还是没能摆脱死亡厄运!)

楼主(2013-08-10):
终于把小问题一堆的FBL 80修好了,换上新版直线舵机和新头罩,FBL 70的头罩工艺比80的好多了,很精致也很轻薄,新版直线舵机的塑料也升级了

很不幸地告诉大家,此机还是没能摆脱厄运,通电对频后尾电机狂转,可能是主板挂了
在此默哀

网友:
不错,很想买个80机。

网友:
下吧好大(⊙o⊙)哦

网友:
比100还小的机型

网友:
好飞吗,这么小

网友A:
请问新版直线舵机长啥样?能上些细节图吗?我的80是七月到的货,不知是否新版舵机,目前快600电了,正准备备三个舵机~~~

网友B:
我表示坐等13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新版直线舵机长啥样?能上些细节图吗?我的80是七月到的货,不知是否新版舵机,目前快600电了,正准备备 ...

你的就是新版的舵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就是新版的舵机呀。。。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新版直线舵机长啥样?能上些细节图吗?我的80是七月到的货,不知是否新版舵机,目前快600电了,正准备备 ...

我的测试版80的舵机塑料是白色略透明的,塑料材质较差,舵机线处没有热熔胶或者硅胶固定保护,我买的这款塑料是纯白色不透明的,材质好些。而且舵机线根部有热熔胶粘上固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楼主的80

出的时候你没收,现在来收了,等我玩段时间出给你去玩mcpx

网友E:
楼主, 最近用 Ardunio 玩神馬 project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出的时候你没收,现在来收了,等我玩段时间出给你去玩mcpx

不要彻底烂了再给我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最近用 Ardunio 玩神馬 project ?

你也玩arduino?我在用arduino加vb***做电池放电曲线测试系统(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467&extra=page%3D1),但很可惜这块arduino挂了,得重新买个arduino nano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彻底烂了再给我啊,哈哈

呵呵,肯定到时候给你个好的,至少是能花点小钱轻松修好的

网友E:
剛開始玩 Arduino。

UNO 板换個 Atmel 處理器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開始玩 Arduino。

UNO 板换個 Atmel 處理器成嗎?

应该不行,即使要换也得是同型号的,而且还要烧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開始玩 Arduino。

UNO 板换個 Atmel 處理器成嗎?

另外我建议UNO还是做产品原型用,真正做成品还是要用arduino nano或者单片机,这样节约体积,UNO太大了

网友:
猿粪啊,楼主的万用表,uno板子和我一样

楼主:
很不幸地告诉大家,此机还是没能摆脱厄运,通电对频后尾电机狂转,可能是主板挂了如果修不好我就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彻底烂了再给我啊,哈哈

还收吗,主板挂了,其他安好。。。

网友F:
应该能修吧,留支小机飞飞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能修吧,留支小机飞飞也不错

也不知道哪里挂了,检查了MOS管都是好的,不想修了,花了这么长时间,不如出掉再入架新机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彻底烂了再给我啊,哈哈

不知道你还要吗,FBL80主板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坐等130

卖你个二手吧  我有两个 ,各种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卖你个二手吧  我有两个 ,各种附件

兄弟在吗。,联系我 919339975,QQ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了

嗯,请加我qq 775018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