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小拖板的铜螺母

楼主(2013-08-10):
      小拖板突然摇不动了,原以为是稍铁太紧,但是松开所有顶紧螺丝后,还是摇不动;后来干脆拆下小托盘,可还是摇不动。
如照片所示:

发现基座上的螺母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份在基座上,另一部分在圆柱形的铜螺母上;问高手:铜螺母有何作用?为何螺杆会被抱死?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有铁屑太多了,喷一点W40看看

楼主:
谢谢回复,试一试看;

网友:
“发现基座上的螺母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份在基座上,另一部分在圆柱形的铜螺母上”——这些字都认得,但不明白楼主在说神马

网友:
能不能详细一点,,,,,,,,,,,

楼主:
已经解决,方法是:
1。暴力强 拆,退出丝杆;
2。用M10 X 1 的丝锥和扳牙修正丝扣;
注:感觉既然使用了铜螺母,就不要在基座上攻丝了。

网友:
楼主多给些图片就好了

网友:
我拆过两个老车床上的。铜螺母一半圆柱嵌在托板上。另一半有丝过螺杆的。时间长了肯定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