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和好小子为什么电机角度不一样呢?

楼主(2013-08-10):
有角度好吗?多大度合理呢?

网友A:
这要看飞机的设计,要考虑到很多问题

网友B:
正如二楼所说,每架飞机的微小差异都会使最佳拉力线角度不一样,飞过活塞式发动机自由飞(F1C或P1C-2)和橡筋动力模型飞机(F1B或P1B-2)的都有体会,调整飞机时很多功夫都是下在调拉力线上的。

网友C:
因为飞机重心位置不同所以电机推力角不同。

网友D:
最主要是机翼安装角度以及翼型不一样,其次是整机重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