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D10控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请问下用D10控的机友,熄火开关应该怎么设置?是只要设置油门数据就可以了吗?油门应该设置到多少?方便的话给个详细的数据。谢谢了。

楼主:
还有菜单里面那个失控保护是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一,功能菜单:油门锁定:设启动。二,模型菜单:配置选择:油门锁定开关,选择RUDD D/R.
失控保护:除了油门设L100%-125%外,其它都设舵机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功能菜单:油门锁定:设启动。二,模型菜单:配置选择:油门锁定开关,选择RUDD D/R.
失控保护:除了油 ...

谢啦哥们!

网友:
学习了,正在打算入手D10,学习中

网友:
直接油门锁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功能菜单:油门锁定:设启动。二,模型菜单:配置选择:油门锁定开关,选择RUDD D/R.
失控保护:除了油 ...

麻烦。问下,油门L100-125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其他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油门L100-125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其他能理解。

L100%就是油门最低点,L100%电机是不转的,失控保护就设L100-L125,之间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