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百度上没找到答案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请问,电磁炉能不能用来加热废旧的电路板,将焊锡融化,从而拆卸上面的电子元件,在百度上搜了一下,没找到答案,是不是因为电磁炉加热会把板上的芯片或者元件烧坏,所以不可行。

网友A:
建议查阅一下电磁炉的加热原理,就知道不行了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电磁炉是笔误还是确实是电磁炉?如果是电炉的话,理论上讲其实是可以的,但你能否在同一时间内将所焊锡融化了的元件取下来吗?如果确是电磁炉的话请参照2楼意见

网友C:
不行的,温度达不到,有过热保护,180℃左右就自动断路了。

网友D:
电子元件静电都能烧毁你还来这个

网友E:
哈哈 这个捷径是求不得滴,用电烙铁要那个焊那个吧。

网友F:
用电烙铁吧

网友F:
用大功率热风枪也成

网友G:
肯定是不行的,烧毁元件不说,还有可能造成磁控管短路。
其实保留废电路板,用原件时现拆更好找元件。

网友H:
用铁板烧,不容易过烧,还速度快

网友I:
楼主能想到用电磁炉来拆原件,我推测楼主要处理的板子量比较大。
如果真是这样,可以参考广东贵屿那边拆板的方法。
简单介绍一下吧,
就是在蜂窝煤炉子上放一块铁板,铁板略成弧形,中心下凹。
然后在铁板上融化一些焊锡,形成一片薄薄的融化液态焊锡。
将电路板放在融化的焊锡上,焊点马上就融化了,
再用尖嘴钳一个一个拔下来。
动作利索一点,每块板子加热的时间不会超过20秒,元器件基本不会损坏。
在贵屿,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操作方式,
费效比奇高。

网友J:
用适当大的深度浅的铁盒 装满石英砂放到小瓦数(500W以下)的电炉加热(最好加上温控装置)到石英砂的表面达到300°C是放上要拆件的线路板几秒钟焊锡就熔化了这时就可以取电子元器件了 当然手法要快否则器件会被烫坏的

网友K:
买个电烙铁不就好了。。

网友L:
从这个贴学到不少好方法

网友M:
学习了,自己只是用电烙铁。

网友N:
是的,会把元件废了

网友O:
1.电磁炉好想是靠铁损和涡流产生热量~~电路板里铁不多
2.电路板上的件还是在板上好找

网友P:
最好用大功率热风枪

网友Q:
多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要是个别的想取用元件就按“墨兰大海”的方法,要是既想回收部分电子元件又想回有色金属,那还是只把一些有价值的原件回收了,像小电阻,小电容之类的就没必要回收了,其余在封闭的灰化炉中灰化处理。开放的锡盘熔锡处理,会使焊锡中的铅挥发,长期这样作业会对身体造成损害,重金属铅中毒,健康为重。

网友R(2019-02-15):
电磁炉上放一块铁板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