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四旋翼差点砸到人,非常后怕,求安慰!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楼主(2013-08-10):
今天傍晚又出去爽飞自制四旋翼,外面的风不小,估计有四到五级,四旋翼必须要倾斜20-30度才能在风中保持不被吹走。
最初两块电池都试了飞远和飞高,高和远都飞得基本上只看得到一个点了,很轻松地操纵飞回来了,最后一块电池觉得飞远飞高没什么意思了,想在原点打圈转看能够转多快。
如下图所示,左边是我飞的场地,是一个小坡顶,大约20米高,旁边是一条大路,车并不多,但路上很多散步的人群。

我站的位置为红点所标识位置,站的朝向为A点方向。飞高飞远的时候我一直使用的锁机头模式,于是起飞后,将四旋翼悬停在离自己约5米远3米高的位置(A点),切换到自由旋转模式。当时风仍然为四到五级,风的吹向为逆向我站的朝向。四旋翼仍然向前要倾斜20-30度才能在风中保持不被吹走。我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风中如果转圈的话,应改变四旋翼的倾斜方向与风抗衡。结果当我一开始转圈,四旋翼的朝向一变,立马倾斜方向和风向的力相加,只2-3秒时间,四旋翼立刻被吹至B点,而且高度离地面只有不到1米,眼看快砸在地上了,急推油门,四旋翼急剧升高,这时为了不被风吹远,我开始尝试向回拉四旋翼,但由于风很大,再加上不知道四旋翼的朝向,推拉杆方向只能尝试,四旋翼又在10多秒的时间内飘到了C点,这时四旋翼已离地面有近30米高了,我怕越飞越高,只好降低油门,结果一下子被吹到D点,而且高度下降得很快,由于D点已经在大路的上方了,路上人很多,而且由于我在约20米高的小坡顶上,如果降到20米以下我就看不见四旋翼了,这时心里开始慌乱了,这东西降落时螺旋桨打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由于怕落到20米以下自己看不到,而且在路上怕砸到人,又急推油门,并且继续操纵方向试图拉离路的上方,但由于不知道四旋翼朝向,仍然没什么效果,大约10秒以后,四旋翼被风吹至E点,这时离路面的高度约为100米,离我所站的位置约150米,不知道该向什么方向推拉杆,而且仍然在路的上方,心中非常慌乱,风如果把四旋翼吹离了遥控器控制范围之后,我的失控保护设置的是输出最低值,这时四个电机都会停机,四旋翼会像石头一样落下来!!!
正在千均一发之际,我突然想起来,下午在修改飞控程序的时候,加了一个自动回复到四旋翼起飞时的朝向的功能,由于没有磁力计,只能是陀螺仪的积分,估计最好的效果只能是大致的朝向差不多,不可能完全一致,做这个功能的时候只是想把功能留在那里,下次把磁力计装上后还可以完善得更精确一些。当时没想那么多,完全只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立即拨动开关,远远地只见四旋翼在风中翻了个滚,(太远了没看清楚,也许只是转了一下,但幅度很大,速度很快),但这之后,按照起飞时的朝向推拉杆,起作用了!!!
压抑住呯呯直跳的心,按照起飞时的朝向,控制住四旋翼并向回拉,由于是逆风,很慢,但1分钟之后,四旋翼拉回到了我的站立点附近,这时,才长舒了一口气,控制四旋翼慢慢着陆。
回到家,越想越怕,这是我的四旋翼做好了以来,第一次自己无法操纵的情形,提控回家真的算不上什么,砸到散步的人,可是大事件!!!
这个东西如果像石头一样掉下来,砸到人头上估计会出人命的!!!
总结:1、风大的时候尽量不要飞航模,风险大。
      2、四旋翼如果不能锁机头,而且没有CF功能的话,不要飞高飞远,否则你连该往哪个方向飞都不知道。
      3、最好选用有自稳功能的飞控。
      4、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远离人群飞,注意选择地方的失控的安全系数和安全防护,否则,一旦出事,可能悔恨终身!!!
    现在心情都还没有完全平复,求安慰!!!

网友:
我比较保守,风力高于16km/h就不飞了,免得出现意外。

网友:
安慰   安全第一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

网友:
安慰。。让我mmc10啥功能也没有情何以堪。

网友:
什么飞控没有自动回航吗?还好没出事。这鸟东西要飞高飞远还是要找无人区比较安全。

楼主:
谢谢大家安慰!!!现在洗了个澡,心情好多了。
kiki_sdj,我的飞控是自己设计制作的,还没装GPS和磁力计,所以还无法实现自动回航,买的GPS刚刚才寄到,磁力计还没买,还是准备买了,把自动回航加上。

不过说实在话,即使有自动回航,也不是万能的,这些东西都是电子的,都有可能在空中出故障,选择安全的地方和安全的飞行模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非常赞同要飞高飞远,必须得找无人的地方。

网友:
小心小心

网友A:
不知道LZ的飞控是哪个,但据我所知,MWC、玉兔、(可能还有APM)都不是完整的姿态算法(四元数算法),其偏航算法是以桨平面为水平为前提做的一种快速算法(这是受制于AVR的计算性能的结果)

因此,桨平面倾斜(俯仰横滚)和旋转(偏航)两者切忌同时大舵量操作,这会导致姿态计算混乱,进而失控。

目前似乎没看到有开源飞控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是啊   想想都后怕  安全第一啊 !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现在才知道怕吗? 这个也许当时起飞之前就该知道的吧

网友:
安全第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的飞控是哪个,但据我所知,MWC、玉兔、(可能还有APM)都不是完整的姿态算法(四元数算法),其偏 ...

我的飞控不是用的那些开源飞控,是自己设计的,用的STM32为主控芯片,IMU用的确实是四元数算法。
你是个高手,确实有你所说的问题,但我觉得并不严重,在风大的时候,为抗风,大舵量打舵后快速回中,回中的力量加上风力,机体偶而会出现振荡,但振荡一下就自己平衡了,实在幅度大了,稍加点油就平衡了。我还没有碰到因为这个原因而失控的情况,有的时候风很大都没碰到过。不过,我准备换用简单的互补滤波试试看效果如何。
谢谢指教。

网友:
学习了,帮顶,也是给我们新手提前打个预防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   想想都后怕  安全第一啊 !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现在才知道怕吗? 这个也许当时起飞之前就该知道的吧 ...

是啊,其实起飞之前就应该考虑到这些的,而且如果考虑到了的话,在C点的时候,我就应该果断收油让四旋翼砸在坡上,我就是由于没考虑到,试图拉回来,结果搞得后来飞到路的上方了,所以现在想起来很害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的飞控是哪个,但据我所知,MWC、玉兔、(可能还有APM)都不是完整的姿态算法(四元数算法),其偏 ...

前辈,AVR32位的单片机计算能力也不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不是用的那些开源飞控,是自己设计的,用的STM32为主控芯片,IMU用的确实是四元数算法。
你是个 ...

你用的STM32的哪个型号呢?
STM32和传感器的通信用IIC还是SPI的呢?
你控制频率多少呢?   电调用的商品的还是自己做的呢?
望楼主答疑.

楼主:
我用的STM32F103RBT6,传感器用的l3g4200d和adxl345,通信用的硬件I2C,控制频率是200hz,电调也是自己设计制作的。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M32F103RBT6,传感器用的l3g4200d和adxl345,通信用的硬件I2C,控制频率是200hz,电调也是自己设计 ...

楼主STM32F1的硬件IIC有BUG啊,你是把他的优先级设置的最高解决的吗?
电调用的网上常见的那种方案吗,就是三极管驱动的那种?
主控与电调通信用的什么方式呢?
谢谢楼主,我问题有点多...

楼主:
你把QQ号短消息我吧,这个不是讨论技术的帖子啊。不能把这个帖子搞成技术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辈,AVR32位的单片机计算能力也不够吗?

我没涉及过AVR32,但APM和MWC用的都是8位的ATMEGA328 或者2560,每秒16M的频率是不够用的...

网友:
高手,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AVR32位的单片机计算能力也不够吗?

大家说的avr基本不包括avr32位系列,avr32推广做得不好,用得人感觉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涉及过AVR32,但APM和MWC用的都是8位的ATMEGA328 或者2560,每秒16M的频率是不够用的...

还是stm32好,又便宜又快,

网友:
LZ适合写小说

网友:
原NAZA-M上加装PMU和LED指示灯模块,真正升级成为NAZA-V2

网友D:
切记切记:玩航模一不小心就会过失杀人的!还都是防不胜防的陷井。尤其当你控技日臻娴熟之际,那些暴力3D、穿云破雾的虚荣心魔鬼很快会把你拖离无人喝彩的空地,即使你万分谨慎且控技还真的万无一失,电子部件的故障仍会陷你于悔之莫及的深渊!

网友: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记切记:玩航模一不小心就会过失杀人的!还都是防不胜防的陷井。尤其当你控技日臻娴熟之际,那些暴力3D、 ...

这一段写得太好了,心魔才是最大的敌人!!!

网友:
风大确实不好飞啊

网友:
安慰一个..话说楼主真心牛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