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了XP系统为什么装不上驱动力那?原来是win7,哪位大 ...
重装了XP系统为什么装不上驱动力那?原来是win7,哪位大师能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3-08-10):
重装了XP系统为什么装不上驱动力那?原来是win7,哪位大师能帮忙解决下!
有技术员在吗?帮忙结局下啊!!!!!!!!!!!11

网友A:
网上去下载“usbser.sys”文件
将usbser.sys这个文件拷贝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

楼主:
奥的谢谢泡泡大师!我去试试

网友B:
通常情况,xp环境比win7环境更容易安装DJI的驱动。
目前DJI官方提供的驱动兼容xp、win7、win8(单独文件)
驱动无法安装,多数情况和系统精简还有他很多因素有关联,
建议使用xp原版安装光盘安装系统
,而不是利用恢复版等不明来历的文件去安装系统。

楼主:
好了亲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了亲谢谢大师指点!
典型的,由于精简系统文件造成的问题。建议楼主把系统还是换了,免得以后其他软件也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