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双天460 用NAZA V2 电机始终不转 已经 设置过好多遍了

楼主(2013-08-10):
紧急求助  双天460  用NAZA V2  固件3.16 电机始终不转  已经 设置过好多遍了 接线 灯光 都检查好多遍了  都没有问题 就是无法解锁  降到3.14还是解不了锁

网友A:
无法启动电机的原因有很多,你确定线都接对了??通电时电调有响声没?电机会不会小幅度抖动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启动电机的原因有很多,你确定线都接对了??通电时电调有响声没?电机会不会小幅度抖动几下?

电调自检通过  自检的时候电机会微微抖动一下

网友A:
什么模式?闪什么信号灯?升级固件以后要重新校准遥控器、imu和指南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闪什么信号灯?升级固件以后要重新校准遥控器、imu和指南针

自检:红绿黄红绿黄红绿黄绿绿绿绿  接下来  刚开始 三红  以为GPS没信号 不能解锁    后来拿到室外 手动模式:红   姿态模式:黄 红  GPS模式 绿 红   单红应该都是6颗星的  还是无法解锁

网友B:
1.连调参软件看有无报错信息?
2.看闪灯状态。

网友A:
照他这样说闪灯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建议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和imu高级校准!再不行就重新刷个系统重新各种校准

网友A:
扮杆解锁时多试几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连调参软件看有无报错信息?
2.看闪灯状态。

没有任何报错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扮杆解锁时多试几个方向

所有方向都已经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他这样说闪灯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建议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和imu高级校准!再不行就重新刷个系统重新各种 ...

这个也来回校准很多次  包括固件 3.14  3.16 都来回刷了 几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来回校准很多次  包括固件 3.14  3.16 都来回刷了 几回了。。。

理论上不是哪一版固件的问题。V2的最新固件为3.16,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在3.14下测试。
慢慢对照说明书,逐步核对。
固件升级后,拔掉usb,接上电,自检后灯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A:
单测电机能转不?不接飞控,只将电机单独连接接收机!!妹的,传说中的怪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测电机能转不?不接飞控,只将电机单独连接接收机!!妹的,传说中的怪胎

转啊  当然转的  每个电机 都分别做了 行程校准   都转的

网友:
他奶奶个腿儿!!有空拍个视频上来,接电电机反应,闪灯信号,扮杆动作和连调参软件各通道反应!!对了,你用啥控??

网友:
樓主您都說一切正常那就報上所有配置,圖片、視頻、讓大家把把脈吧!

网友:
内容可以试一下降级到202固件,扒杆即可启动电机,你也可以试一下把他和其他电机的位置对换,

网友:
检查下控的几个通道行程量够不够,做一下遥控器的摇杆校准看看。
要不就是你飞控连接收机的线有接触不良或者接错了,仔细检查。

楼主:
问题 已经解决  感谢大家 热心的 回帖。。。。还想弱弱的问一下  大疆在GPS 红灯 闪两下 或者闪一下 可以用GPS模式起飞吗??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 已经解决  感谢大家 热心的 回帖。。。。还想弱弱的问一下  大疆在GPS 红灯 闪两下 或者闪一下 可以用 ...

怎解決的也公告一下吧!最好等紅燈全息後再起飛,雖然單閃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解決的也公告一下吧!最好等紅燈全息後再起飛,雖然單閃也是可以的....

估计是信号线没插好。

网友:
怎么解决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