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700E DFC侧版动力全CNC补强片组,组装过程!

楼主(2013-08-10):
700E机种也有如同800E机种动力机身补强组!
在此分享700E DFC 机种组装的过程~
零件包 图1:

补强片组所有配件与螺丝组,图2与图3为各螺丝与配件相映位置解说:

接下来就是开始安装,首先先将任一侧版上相应对补强片上的螺丝拆下,单边各四颗螺丝为马达座2颗、马达轴心座2颗。如图4:

接下来将补强片组所附的特殊规格螺丝按照相对位置于以锁上,在锁的过程中先将任一侧版上的五颗螺丝于以一颗一颗的虚锁,待五颗全部虚锁后足一的各颗锁紧!在换另一侧的侧版组装补强片!
因700E机型本身轴套螺丝的功用,在锁的时候与侧版紧配,再加上因旧有的马达座与马达轴心座上的螺牙孔皆有当初组装时所残余胶质,且
依经验所得,这部位的螺丝锁上后就会很紧,因此在此次更换补强片时
将不在点胶!如图5~图8:

接下来施工这次补强片上所需自行DIY钻孔的部分,首先须准备1支直径3mm的钻头,与一台手提钻! 然后沿着补强片上的两个孔于以钻穿侧板,
将左右侧板上空4孔钻穿后,再将机身补强连接块装于两侧板间,然后再将4颗螺丝点上些许的R43螺丝胶后于已锁上后即完成补强片组的安装! !如图9~图17

网友:
程序完全错误~! 应该先钻再安装, 否则钻的时候把铝架给刮了~~

网友:
这个和新脚架单买装上,跟800没区别!

网友A:
建议购买加强件的朋友,把侧板发回工厂,重新开孔,那样才有安全和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购买加强件的朋友,把侧板发回工厂,重新开孔,那样才有安全和保障!

一来一回一个多月······

网友B:
以几十年老钳工的经验建议:
先定位孔位置后(可以用一跟缝衣针尖在装配好的铝件对应的碳板割画出圆圈),拆下铝件在碳板画的圆中心用1.5MM的钻头试钻孔,看是否在铝件中间,再用3mm扩孔。
给自己一个小偏改正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几十年老钳工的经验建议:
先定位孔位置后(可以用一跟缝衣针尖在装配好的铝件对应的碳板割画出圆圈), ...

难度比较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几十年老钳工的经验建议:
先定位孔位置后(可以用一跟缝衣针尖在装配好的铝件对应的碳板割画出圆圈), ...

严重同意,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购买加强件的朋友,把侧板发回工厂,重新开孔,那样才有安全和保障!

開孔時,不要一開始就全速,通常都會跑偏也會傷到金屬件
可以先慢速轉幾圈后,有定位點了,再快速開孔,可以非常順利解決

网友:
民间自有高在啊..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