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m圆钢热弯成平底的U型,好弄吗?

楼主(2013-08-10):
要做几十个U型螺丝,心里没底,不知这东西是不是很难做,特来请教各位

网友A:
液化气或乙炔+氧气 烧红了 折弯 冷却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化气或乙炔+氧气 烧红了 折弯 冷却 即可

多谢!

这样弯出来的尺寸准不准? 平底是否可以保持平直?

是否需要做个模具?

网友:
视你的加工条件和精度要求而定

网友:
你这个直径,假如直接弯,还是考虑机器弯,直接弯,就像工地上弯冷拔丝那样,可以先弯几个,尝试调整一下,应该就不会有问题的
,假如人工弯,会比较吃力。但也可以弯,就是力臂需要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