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冲发动机自配油问题

楼主(2013-08-10):
请教下四冲甲醇发动机自配油问题,大家自配油用的是什么润滑油啊? 不能用蓖麻油的原因是因为四冲程发动机工作温度高,接近蓖麻油的燃点吗?  我查资料发现蓖麻油闪点为 229℃,沸点313℃,燃点448℃。而美孚二冲程机油闪点仅仅为132℃;美孚航空JET 2号涡轮润滑油闪点则高达260℃。 大家是怎么选择的呢?  用过很多成品油,买起来太麻烦  如果能自配的话方便一些,在下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四冲用素油的不少…至少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就是发动机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冲用素油的不少…至少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就是发动机脏点

谢谢指点,我感觉用蓖麻油的发动机积碳严重,问下你素油的配比呢? 4比1 加硝基甲烷吗?

网友:
別自己配!容易把發動機給搞壞

网友A:
那个时候买不到消基就烧的素油。有积碳是必须的。素油到不见得对发动机有多不好,毕竟四冲转速不高。话说回来现在买成品油给自配油价格差不多了还真没必要自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时候买不到消基就烧的素油。有积碳是必须的。素油到不见得对发动机有多不好,毕竟四冲转速不高。话说回 ...

这话不见得,成品有至少将近30元一升,自配油就很便宜,10元左右一升,不用加硝基甲烷更便宜, 1:7就行

网友:
美孚航空JET 2号涡轮润滑油和甲醇能混合吗?

楼主:
这个我倒是没想过,不过美孚 jet 2号高达120块钱一升的价格有点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话不见得,成品有至少将近30元一升,自配油就很便宜,10元左右一升,不用加硝基甲烷更便宜, 1:7就行

我们这里甲醇500毫升一瓶的价格是7块(分析纯)。篦麻油500毫升28(分析纯)。这样配出来不便宜了。前几年配的话要便宜不少现在什么都涨得飞快…

网友C:
TB有人卖合成润滑油,楼主有兴趣可去5IRC发动机交易区看看。具体我就不说了避免广告嫌疑。
用合成润滑油自配油大概14-15块一升,效果怎么样自己可以尝试。我现在已经不飞甲醇专玩汽油机,以前玩甲醇机的时候就是这么弄的。本地模友全是烧自配油,有台三叶704C有烧掉超200升油的记录。
垃圾机器吃自配油无所谓了,高级货嘛成品得了,买得起机器烧不起油?
润滑油比例不要太低了,1比5以内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有人卖合成润滑油,楼主有兴趣可去5IRC发动机交易区看看。具体我就不说了避免广告嫌疑。
用合成润滑油自 ...

感谢指点,不是买不起油,是买着麻烦,哈哈,而且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飞油机还是去5irc上最多.这里都不会飞油机

5irc每天都去  但是感觉那边全是商家的感觉

网友:
我以前一直用4:1素油(篦麻油),就是有点脏,现在加了10%硝基甲烷7:2:1,还行.算一算合12.5元/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不是买不起油,是买着麻烦,哈哈,而且喜欢折腾

你要是飞固定翼的话,就是买成品油方便都不买,自己配素油效果足够用了,还便宜经济实惠,任意调颜色,我目前主要调红、蓝、紫,看起几多舒服好玩咯。不过你要是用甲醇油去吊机追求大拉力,那还是去买成品油。

网友(2013-12-03):
问个新手问题:四冲和二冲烧的油一样吗?也要烧蓖麻油吗'四冲的汽车发动机不烧机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飞固定翼的话,就是买成品油方便都不买,自己配素油效果足够用了,还便宜经济实惠,任意调颜色,我 ...

请问如何调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调颜色?

红。蓝墨水,两种墨水加在一起就是紫色的。又是上百升油了都是这样配色的,没有问题,很好用。墨水用量一般是3-5滴,看颜色来,太浅了就接着滴,知道颜色满意为止。

网友:
颜色是给直用的容易知道油位

网友G:
不要用蓖麻油润滑,积碳非常严重!我一直自己配油,便宜好用又放心,发动机缸内至今金黄色无积碳。

网友(2014-01-03):
引用 网友G:
不要用蓖麻油润滑,积碳非常严重!我一直自己配油,便宜好用又放心,发动机缸内至今金黄色无积碳。

请问你用什么润滑油呢

网友(2016-11-15):
有台三叶704C有烧掉超200升油的记录。
??????????????????????????

网友:
蓖麻油的发动机积碳严重

网友(2016-12-15):
甲醇是水性,一般机油不融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