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起飞重量1.82kg可以么?是不是超重了?

楼主(2013-08-10):
玩了好久F550,忽然喜欢F450的轻便了。今天把F550拆了,换成了F450,配大疆原装的2212电机、30A电调、1045桨(准备换成1038的)。再配上Remzibi OSD、400mW图传、飞狗云台、BB响、遥控航向灯、3S 5000mAH电池,结果重量达到1.82kg了。

话说大疆说明书里讲,F450最大起飞重量1.6kg,我这是不是超重了?会有问题么?

不挂云台挂件,起飞不会有压力:

挂上云台,有点儿沉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好吧,怕怕了。电池改成3S 2200mAH,桨换成1038,刚才把OSD用的GPS忘记了,加上。现在起飞重量1.65kg,超这么一点点,可以了么?就是不知道还能飞多久呀!

网友A:
重了,飞行时间大打折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了,飞行时间大打折扣哦!!

飞行时间短点还好,就怕会不会失控?

网友A:
风大了肯定老火,因为450的起飞重量我记得是1600克。你多了200克相当于快多出一个电池的重量了,而且2212电机和1045浆本身效率就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行时间短点还好,就怕会不会失控?

失控不是没有可能。大过标称值要注意不做过激的飞行动作。
看我帖子第一段文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448&extra=page%3D1

网友C:
绝对超重了,而且建议楼主尽快把1045换成1038,射桨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D:
应该飞不起.

网友E:
没问题?的啦!换1038桨你要考虑一下唷!你跟我配置差不多我最重背过1.9kg是有点吃力后来一直减肥到1750g还算好飞 11.1v  5200mah电池 1045桨 8分钟左右
为什么说别换1038桨呢?已经超重了油门要加很大才飞的起来所以说不适合,最好每飞一趟休息个5~10分钟让电机散热,尤其是夏天、天气炎热加上连续飞行,电机容易过热过热的状况就是,猛掉高度+自转+操作困难已经有过一次经验差点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大了肯定老火,因为450的起飞重量我记得是1600克。你多了200克相当于快多出一个电池的重量了,而且2212电 ...

我把桨换成1038,电池换成3S 2200mAH,起飞重量1.65kg,现在可以了吧?明天测下续航时间,估计能飞多久?

网友A:
可能在7分钟左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不是没有可能。大过标称值要注意不做过激的飞行动作。
看我帖子第一段文字:
http://bbs.5imx.com/ ...

嗯,看到了。您在升级,我在降级了。慢慢飞能起来,航模摄影本来就不需要过激动作,但就是怕有危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超重了,而且建议楼主尽快把1045换成1038,射桨可不是开玩笑的。

换了换了,照片已换了。1038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飞不起.

能起来,就是听声感觉就吃力。怕有危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的啦!换1038桨你要考虑一下唷!你跟我配置差不多我最重背过1.9kg是有点吃力后来一直减肥到17 ...

除了换电池,还没想好怎么减肥呢,除非把飞狗换了,我原来的舵机云台够轻,就是效果不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在7分钟左右哦

要是有7分钟,我就知足了……明天看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有7分钟,我就知足了……明天看结果!

恩,别飞太高太远!!2到3米旋停先试试再飞航线!!bb响3点8报警稳妥点

网友F:
可以飞,但不太好飞,影响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飞,但不太好飞,影响手感。

恐怕不仅影响手感。电量足时能起飞,但当电压下降的时候,升力就明显不足了(油门需要往上推不少),万一有风或者其他的状况就危险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把电池换小的了,除非换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别飞太高太远!!2到3米旋停先试试再飞航线!!bb响3点8报警稳妥点

这个重量,2200mAh,3.8V报警,那不到4分钟就要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量,2200mAh,3.8V报警,那不到4分钟就要下来。

第一次可以这样飞,因为没试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