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升级3.16 外场调参

楼主(2013-08-10):
今天中午为了即将面世的osd mini btu,一咬牙把我的naza从3.12升到了3.16,抱着我的笔记本,找了个小树林从新把naza的参数调一便
真心话不愿升级就是naza调参太麻烦,3.12调完美不知连了几回电脑,所以听说naza要出btu,说实话真是naza用户的福音。
谈下升级感受吧。
1,要想升3.16首先要先把调参软件升到最新版本。
2,升级完成后,冷却10分钟以上,把高级校准做了,磁罗盘也要校准一遍(这个简单转两圈,无视只是等,直接进入磁罗盘校准),这两样做完了就离成功不远了
3,只有磁罗盘校准完,才能设置X2的三个功能
4,升级完3.16后,感觉外场调参时,对飞行器的宽容度加大了,举例:我3.12调参时,垂直感度高一点低一点,飞行器都要掉高,现在乱调都不怎么掉高了
5,细微的地方就自己去感受吧

不废话了,上图,上视频

网友A:
樓主您一刀見血說到重點了~
升级完成后,冷却10分钟以上,把高级校准做了,磁罗盘也要校准一遍
只有磁罗盘校准完,才能设置X2的三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一刀見血說到重點了~
升级完成后,冷却10分钟以上,把高级校准做了,磁罗盘也要校准一遍
只 ...

嗯!我就在这上面走了点小弯路

网友B:
不错 LZ 你用的多大桨

网友C:
我是精灵,升级完后,觉得不爽得很呀,完全飘起来了,而且动一下转向,跟着就飘走了,GPS也不稳了,不悬停,怎么办??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LZ 你用的多大桨

1238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精灵,升级完后,觉得不爽得很呀,完全飘起来了,而且动一下转向,跟着就飘走了,GPS也不稳了,不悬 ...

需要从新调一下参吧!我升完后,参数是从新调的,不然状态也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38碳桨

1238 想上1255糖浆试下

楼主:
恩!看看滞空时间能不能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8 想上1255糖浆试下

恩!看看滞空时间能不能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