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NAZA LITE 版飞控是否支持无刷云台~~~

楼主(2013-08-10):
如题,正准备入naza lite版,忽听网友说这个飞控不支持无刷云台,求解。在线等答复、谢谢

网友A:
支持啊,它只是不支持扩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啊,它只是不支持扩展啊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你先别慌,等再确认一下!我没用过lite版,网上说明也不多,但是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大疆只是对它软件上和扩展上做了限制,但无刷云台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网友B:
3999的狗禅思不知能否能用,但飞越狗台应该没问题。话说回来,你买lite版就是为了经济,不会在云台上要用3999的云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99的狗禅思不知能否能用,但飞越狗台应该没问题。话说回来,你买lite版就是为了经济,不会在云台上要用39 ...

是啊,为了经济,随便一个好使的无刷云台就行

网友:
dji的云台用不了,其他的无刷都可以,因为其他的无刷是独立的系统。

网友:
naza lite不支持大疆自己的禅思H3-2D无刷狗云台 但是用其他的云台就不受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果断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