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怎么搞个熄火开关?

楼主(2013-08-11):
前段时间买了个小不点-nano cp,
遥控器
上有个开关,只有打开它油门摇杆才会生效,
电机
才会转动。这个功能很好,在t8fg上也想设置一个,具体怎么弄嗫?

网友A:
14sg新手同求教程

网友B:
这不是油门锁定开关吗?

网友C:
很简单。。可是忘了。。 我是14sg 晚上到家 回复你

网友D:
在condition中指定一个开关给Thr hold 就搞定

网友E:
condition在双击mol键中 随后任意指定开关,T8FG都有字母标记的

网友F:
高级控都是自定义的,俺表示完全不懂

网友G:
8FG正在研究中 嘿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