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新手入門遙控直昇機(一)認識遙控器各項功能

楼主(2013-08-11):
(照片觀看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的順序)
新手入門遙控直昇機,因遙控器的設定不懂含意,以致於無法在飛行或摔機維修後,進行設定!
在此以亞拓ALING T6 2.4G S-FHSS 6動遙控器為基礎,介紹直昇機功能內各項英文介面所代表著實際功能含意!
瞭解遙控器各項功能的用法,對於新手入門能有更大的玩樂效果!請有意要入門的飛友,在閒暇之餘盡可能全部看完,最後面也會也其它遙控器英文介面上相對的功能含意!
附上WORD檔下載網址供飛友下載:

遙控模型直昇機的入門
1、操作模式的選擇:
模式1(日本手MODE1)遙控器右邊的操縱桿上下為動力油門的輸出並連動螺距正負角度(註一)。左右為副翼的動作(註二)。遙控器左邊的操縱桿上下為升降的動作(註三)。左右為尾舵的動作(註四)。
模式3(反美國手MODE3)遙控器右邊的操縱桿上下為動力油門的輸出並連動螺距正負角度。左右為尾舵的動作。遙控器左邊的操縱桿上下為升降的動作。左右為副翼的動作。
模式1與 模式3遙控器搖桿擺放位置如照片所示。

模式2(美國手MODE2)遙控器右邊的操縱桿上下為升降的動作。左右為副翼的動作。遙控器左邊的操縱桿上下為動力油門的輸出並連動螺距正負角度。左右為尾舵的動作。
模式4(反日本手)遙控器右邊的操縱桿上下為升降的動作。左右為尾舵的動作。
遙控器左邊的操縱桿上下為動力油門的輸出並連動螺距正負角度。左右為副翼的動作。
模式2與模式4 遙控器搖桿擺放位置如照片所示。

註一:螺距為直昇機上昇與下降或正飛與倒飛主旋翼角度的變化形成的機體姿態,他的變化需有油門%數的配合,所以油門與螺距是連動於同一支搖桿。這部分在選擇遙控器的機型種類(直昇機模式)就會內部自動定義了!
註二:副翼為直昇機機身向左或向右傾斜的形容!
註三:升降為直昇機機身向前或向後傾斜的形容!
註四:尾舵為直昇機機身正向或倒向時機體水平的360度順時針或逆時針的旋轉形容!
以下為對於直昇機本身必須配有的方向性名稱:
油門
螺距
副翼
升降
尾舵
以上四個動作(油門跟螺距是連動所以算是一動)就足以一般飛行操控直昇機也就是一般市面上的小四動直昇機屬玩具類因螺旋槳轉速不快且槳的材質較軟動作較為遲鈍!
陀螺儀感度
以上六個動作(因螺距有單獨的設定曲線輸出可做正倒飛姿態變化所以算一動,但他還是與油門連動,只因為設定上可以有自己的頁面所以可算是一個動作)就足以一般飛行操控與3D動作的操控飛行,因為多了螺距曲線與陀螺儀鎖定的功能,這就是基本的遙控模型3D直昇機所要有的動數(6動)!
2、遙控器的選擇:在上面的介紹有提到,基本的遙控模型3D直昇機所需用到的遙控器為6動!常有許多人疑惑遙控器的動數越多是不是就代表越好,其實這多少有連動關係存在!這裡先解釋一下動數為何?遙控器的幾動是指最多可以應用在任一架直昇機上控制操作的數量,通常基本的3D花式型直昇機就包含了該有的6動,左右邊搖桿就含了四個動作(油門、副翼、升降、尾巴),陀螺儀也需要一動、螺距也需要一動,其中因為油門跟螺距是連動關係,所以控制的搖桿為同一隻!伺服機四顆(副翼、升降、尾巴、螺距)陀螺儀一棵、油門輸出電子變速器一動(註一),共六動!另一個解釋的方式就是接收機的插槽孔數,例如七動接收機最基本就會有7個插槽孔,而各孔插的就是伺服機或陀螺儀、定速器、RC控制開關等。接收機負責與伺服機、陀螺儀等電子產品連接,而控制這些作動的就是遙控器,如上敘述的左右兩邊搖桿控制油門+螺距、副翼、升降、尾巴,遙控器上的指定開關控制陀螺儀感度%數等~
註一:油門輸出電子變速器,這裡是指電動直昇機,由於電動直昇機是靠馬達為動力輸出,而控制馬達輸出就必須用電子變速器來驅動,因此電子變速器就為油門的輸出端!若是引擎式直昇機,則無須電子變速器,而是需是靠一顆伺服機來拉動引擎風門驅動引擎輸出!
很恰巧通常遙控器的動數越多,功能性相對的就會越大,也因為如此 價位就較高~其實應該說是遙控器本身的價值定位在於遙控器本身的功能性,而多動數是基本的附屬,就會有動數越多就越貴的關連性!
選擇遙控器首該考慮到傳輸訊號的穩定度為優先考量,不穩定的傳輸將會造成無法操控直昇機所造成的輕則損傷直昇機,重責傷到操控員本身或周圍的觀眾飛友!!

1、遙控器各選單功能解釋:
ALING T6 2.4G S-FHSS 6動遙控器

1、遙控器正面面版開關功能介紹:
開關A:位於面版上,左方正面的兩段開關,寫著CH.5與GEAR與GYRO,其中GEAR意思為飛機用的收腳功能切換,GYRO為直昇機用的陀螺儀感度切換功能!開關有上與下之分,代表著開或關的模式,通常在直昇機的接收通道上為第5動。可以在遙控器內的REVR伺服器正反轉選項切換第5動的上下正反轉。
開關B:位於面版上,右方正面的兩段開關,寫著AIL/ELE/RUD 與D/R,D/R在這指的是大小動開關,所謂大小動的意思為用開關來區分AIL副翼/ELEV升降/RUD尾方向舵,動作量的輸出大小! 比如,當開關向上時,AIL/ELEV/RUD動作量的行程為100%,而當開關向下時,AIL/ELEV/RUD動作量的行程為80%,
而這個%數的值就從遙控器內的D/R雙重比例開關選項來設定。此切換開關同時也是EXP的開關,EXP在這是指設定搖桿移動時的距離多寡伺服機開始作動!此功能設定在遙控器內的EXPO選項內。
開關C:位於面版上,左上方側面的三段開關,寫著TRAINER與IDLE-UP,IDLE-UP在這指的是直昇機的特技模式,當切換開關後,可以一併改變油門動力與螺距角度變化的輸出需求,達到環境因素或特定飛行模式的功能。其裡面的設定數值與項目皆在遙控器內的I-TH與I-PH選項內。通常在遙控器開機前,特技開關必須關閉,且油門搖桿也需在最低點,否則遙控器會發出警告聲響無法正常開機。

TRAINER在這指的是教練開關,提供教練教飛功能,需有兩隻遙控器的傳輸教飛線,開關則是第二段往第三段有彈簧回饋的那位置!此功能設定在遙控器內TRNR選項內。而教飛插孔就位於遙控器背面!

開關D:位於面版上,右上方側面的兩段開關,寫著P-MIX與TH.HOLD,P-MIX表示飛機功能的程式混空開關。TH.HOLD直昇機油門鎖定,當切下開關時,可以依照需求設定油門輸出的%數,通常在這都會設為無動力輸出0%,使切下開關後,可調整螺距的變化曲線,不讓馬達轉動,亦可作為熄火降落之特技!此功能設定值在遙控器內HOLD選項內。
旋扭VR:位於面版上,正上方的旋扭,寫著CH.6與HO-PIT,HO-PIT為螺距微調的意思,意指可藉由這旋紐微調整起飛後停懸螺距輸出的角度,一般在直昇機上較少使用,因為一般都會螺距規測量所需要的角度在上空,若有不協調感時,在降落調整螺距曲線輸出,較可一致!也可以用在飛機功能襟翼微調上使用,這個旋紐設定可在遙控器內HOVP選項內。CH.6為接收機的第6通道為這旋紐的通道。
微調桿:位於面版上四顆黑色長條狀的微調開關,其功能為微調副翼、升降、尾舵、油門四顆伺服機的擺臂位置。在引擎啟動的直昇機上,油門微調在於微調待速的伺服機位置,電機則不需要,通常不去動他維持0%,而在不管油直或電直上,有平衡翼系統可以解此開關微調升降與副翼,來修正機身傾斜停懸不穩的狀況!而尾舵則不可微調,因為尾舵已藉由陀螺儀掌控,若微調會影響陀螺儀修正。
以目前亞拓系列在不管油直或電直,無平衡翼系統不可以微調副翼、升降、尾舵、油門(油直可),因為系統程式關係,限制這些微調動作~若不慎微調到,將造成程式運算錯誤,嚴重無法操控進而摔機!一般在開機後可先檢視是否有微調到,其方法為:在遙控器開機後,壓住END紐,則遙控器會自動顯示各動作的微調狀況,0%表示未動到微調!
電源開關:位於正面右下方四方形銀色的開關,往上扳動為開起電源,往下則為關閉電源。
DTTA鍵:位於正面螢幕右方上形銀色按鈕,寫著+與一 ,這是數據輸入桿,用於輸入遙控器內功能數據的按鈕。
SELECT鍵:位於正面螢幕右方下的黑色按鈕,功能作遙控器內部程式選項的輸入變化選擇扭。再待機畫面下,短按SELECT鍵則切換計時器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