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啊

楼主(2013-08-11):
我的x5装好la,无论怎么样都飞不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配置:
2212 1400
5100mah3s
好赢40A
天9接收机

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还有,电机上面要不要加高啊,像FY装X5那样,垫高上面

怎么抛飞机,那种飞铁饼那种方法可行吗

还有,x5中心是下面那两个豆豆吗??

网友A:
桨换8060试试
重心应该是下面两个豆豆前1cm的样子
电机正常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换8060试试
重心应该是下面两个豆豆前1cm的样子
电机正常安装

这样可以飞马?,现在心慌啊

网友A:
应该可以飞的。。但是最好自己多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飞的。。但是最好自己多调一下

你是怎么抛飞机的啊

网友:
我以为是泰式X5呢。。

网友:
电池太大了吧?2212电机、40A电调级别的固定翼,用5100mah的3S电?那不重死啦?

如果是我,打对折2200mah的我都嫌重。。

楼主:
已换2200,星期5试飞

网友:
X5的重心是在两颗豆豆靠前5mm,电机上面垫两颗垫片,降低一下推力线,3s5000电池过大,换成3s3000试试看。

网友B:
不玩固定翼,拿分走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玩固定翼,拿分走人

拿分高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分高手 呵呵

再拿一分,走人

楼主:
热心帮助回答我的人,我表示谢谢,拿分走人鄙视

网友D:
千万注意别打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注意别打到手

弹射起飞

网友:
以为是直机,抛飞,吓我一跳啊

网友:
换大电机会好飞

网友E:
2212  KV1400  可以上3S  5000电  8寸桨 可以飞   最好是8060的

起飞试试全油门 用力扔出去  肯定好飞的
  我分别试过 5000的电池  或者一个2200 带狗 正常飞行

现在换2216的电机了 改天试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  KV1400  可以上3S  5000电  8寸桨 可以飞   最好是8060的

已经察明原因拉,是舵反拉,择日试飞

网友:
这里面的人都喜欢自己组装飞机,我真的好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