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新手入门遥控直升机(一)认识遥控器各项功能

楼主(2013-08-11):
(因为我在此网站无权限可以PO连结下载的WORD档,因此若有需要下载WORD档备用,请至台湾亚拓官网同此篇标题主题内文寻找下载的路径!)
新手入门遥控直升机,因遥控器的设定不懂含意,以致于无法在飞行或摔机维修后,进行设定!
在此以亚拓ALING T6 2.4G S-FHSS 6动遥控器为基础,介绍直升机功能内各项英文介面所代表着实际功能含意!
了解遥控器各项功能的用法,对于新手入门能有更大的玩乐效果!请有意要入门的飞友,在闲暇之余尽可能全部看完,最后面也会也其它遥控器英文介面上相对的功能含意!

                                                                                                    遥控模型直升机的入门

1、操作模式的选择:

模式1(日本手MODE1)遥控器右边的操纵杆上下为动力油门的输出并连动螺距正负角度(注一)。左右为副翼的动作(注二)。遥控器左边的操纵杆上下为升降的动作(注三)。左右为尾舵的动作(注四)。

模式3(反美国手MODE3)遥控器右边的操纵杆上下为动力油门的输出并连动螺距正负角度。左右为尾舵的动作。遥控器左边的操纵杆上下为升降的动作。左右为副翼的动作。

模式1与模式3遥控器摇杆摆放位置如照片所示。

模式2(美国手MODE2)遥控器右边的操纵杆上下为升降的动作。左右为副翼的动作。遥控器左边的操纵杆上下为动力油门的输出并连动螺距正负角度。左右为尾舵的动作。

模式4(反日本手)遥控器右边的操纵杆上下为升降的动作。左右为尾舵的动作。遥控器左边的操纵杆上下为动力油门的输出并连动螺距正负角度。左右为副翼的动作。
模式2与模式4 遥控器摇杆摆放位置如照片所示。

注一:螺距为直升机上升与下降或正飞与倒飞主旋翼角度的变化形成的机体姿态,他的变化需有油门%数的配合,所以油门与螺距是连动于同一支摇杆。这部分在选择遥控器的机型种类(直升机模式)就会内部自动定义了!

注二:副翼为直升机机身向左或向右倾斜的形容!

注三:升降为直升机机身向前或向后倾斜的形容!

注四:尾舵为直升机机身正向或倒向时机体水平的360度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旋转形容!

以下为对于直升机本身必须配有的方向性名称:

油门

螺距

副翼

升降

尾舵

以上四个动作(油门跟螺距是连动所以算是一动)就足以一般飞行操控直升机也就是一般市面上的小四动直升机属玩具类因螺旋桨转速不快且桨的材质较软动作较为迟钝!

陀螺仪感度

以上六个动作(因螺距有单独的设定曲线输出可做正倒飞姿态变化所以算一动,但他还是与油门连动,只因为设定上可以有自己的页面所以可算是一个动作)就足以一般飞行操控与3D动作的操控飞行,因为多了螺距曲线与陀螺仪锁定的功能,这就是基本的遥控模型3D直升机所要有的动数(6动)!

2、遥控器的选择:在上面的介绍有提到,基本的遥控模型3D直升机所需用到的遥控器为6动!常有许多人疑惑遥控器的动数越多是不是就代表越好,其实这多少有连动关系存在!这里先解释一下动数为何?遥控器的几动是指最多可以应用在任一架直升机上控制操作的数量,通常基本的3D花式型直升机就包含了该有的6动,左右边摇杆就含了四个动作(油门、副翼、升降、尾巴),陀螺仪也需要一动、螺距也需要一动,其中因为油门跟螺距是连动关系,所以控制的摇杆为同一只!伺服机四颗(副翼、升降、尾巴、螺距)陀螺仪一棵、油门输出电子变速器一动(注一),共六动!另一个解释的方式就是接收机的插槽孔数,例如七动接收机最基本就会有7个插槽孔,而各孔插的就是伺服机或陀螺仪、定速器、RC控制开关等。接收机负责与伺服机、陀螺仪等电子产品连接,而控制这些作动的就是遥控器,如上叙述的左右两边摇杆控制油门+螺距、副翼、升降、尾巴,遥控器上的指定开关控制陀螺仪感度%数等~

注一:油门输出电子变速器,这里是指电动直升机,由于电动直升机是靠马达为动力输出,而控制马达输出就必须用电子变速器来驱动,因此电子变速器就为油门的输出端!若是引擎式直升机,则无须电子变速器,而是需是靠一颗伺服机来拉动引擎风门驱动引擎输出!

很恰巧通常遥控器的动数越多,功能性相对的就会越大,也因为如此价位就较高~其实应该说是遥控器本身的价值定位在于遥控器本身的功能性,而多动数是基本的附属,就会有动数越多就越贵的关连性!

选择遥控器首该考虑到传输讯号的稳定度为优先考量,不稳定的传输将会造成无法操控直升机所造成的轻则损伤直升机,重责伤到操控员本身或周围的观众飞友! !

1、遥控器各选单功能解释:

ALING T6 2.4G S-FHSS 6动遥控器

1、遥控器正面面版开关功能介绍:

开关A:位于面版上,左方正面的两段开关,写着CH.5与GEAR与GYRO,其中GEAR意思为飞机用的收脚功能切换,GYRO为直升机用的陀螺仪感度切换功能!开关有上与下之分,代表着开或关的模式,通常在直升机的接收通道上为第5动。可以在遥控器内的REVR伺服器正反转选项切换第5动的上下正反转。

开关B:位于面版上,右方正面的两段开关,写着AIL/ELE/RUD 与D/R,D/R在这指的是大小动开关,所谓大小动的意思为用开关来区分AIL副翼/ELEV升降/RUD尾方向舵,动作量的输出大小!比如,当开关向上时,AIL/ELEV/RUD动作量的行程为100%,而当开关向下时,AIL/ELEV/RUD动作量的行程为80%,

而这个%数的值就从遥控器内的D/R双重比例开关选项来设定。此切换开关同时也是EXP的开关,EXP在这是指设定摇杆移动时的距离多寡伺服机开始作动!此功能设定在遥控器内的EXPO选项内。

开关C:位于面版上,左上方侧面的三段开关,写着TRAINER与IDLE-UP,IDLE-UP在这指的是直升机的特技模式,当切换开关后,可以一并改变油门动力与螺距角度变化的输出需求,达到环境因素或特定飞行模式的功能。其里面的设定数值与项目皆在遥控器内的I-TH与I-PH选项内。通常在遥控器开机前,特技开关必须关闭,且油门摇杆也需在最低点,否则遥控器会发出警告声响无法正常开机。

TRAINER在这指的是教练开关,提供教练教飞功能,需有两只遥控器的传输教飞线,开关则是第二段往第三段有弹簧回馈的那位置!此功能设定在遥控器内TRNR选项内。而教飞插孔就位于遥控器背面!

开关D:位于面版上,右上方侧面的两段开关,写着P-MIX与TH.HOLD,P-MIX表示飞机功能的程式混空开关。 TH.HOLD直升机油门锁定,当切下开关时,可以依照需求设定油门输出的%数,通常在这都会设为无动力输出0%,使切下开关后,可调整螺距的变化曲线,不让马达转动,亦可作为熄火降落之特技!此功能设定值在遥控器内HOLD选项内。

旋扭VR:位于面版上,正上方的旋扭,写着CH.6与HO-PIT,HO-PIT为螺距微调的意思,意指可藉由这旋纽微调整起飞后停悬螺距输出的角度,一般在直升机上较少使用,因为一般都会螺距规测量所需要的角度在上空,若有不协调感时,在降落调整螺距曲线输出,较可一致!也可以用在飞机功能襟翼微调上使用,这个旋纽设定可在遥控器内HOVP选项内。 CH.6为接收机的第6通道为这旋纽的通道。

微调杆:位于面版上四颗黑色长条状的微调开关,其功能为微调副翼、升降、尾舵、油门四颗伺服机的摆臂位置。在引擎启动的直升机上,油门微调在于微调待速的伺服机位置,电机则不需要,通常不去动他维持0%,而在不管油直或电直上,有平衡翼系统可以解此开关微调升降与副翼,来修正机身倾斜停悬不稳的状况!而尾舵则不可微调,因为尾舵已藉由陀螺仪掌控,若微调会影响陀螺仪修正。

以目前亚拓系列在不管油直或电直,无平衡翼系统不可以微调副翼、升降、尾舵、油门(油直可),因为系统程式关系,限制这些微调动作~若不慎微调到,将造成程式运算错误,严重无法操控进而摔机!一般在开机后可先检视是否有微调到,其方法为:在遥控器开机后,压住END纽,则遥控器会自动显示各动作的微调状况,0%表示未动到微调!

电源开关:位于正面右下方四方形银色的开关,往上扳动为开起电源,往下则为关闭电源。

DTTA键:位于正面萤幕右方上形银色按钮,写着+与一,这是数据输入杆,用于输入遥控器内功能数据的按钮。

SELECT键:位于正面萤幕右方下的黑色按钮,功能作遥控器内部程式选项的输入变化选择扭。再待机画面下,短按SELECT键则切换计时器画面。

楼主:
THR-CUT键:位于萤幕左方上的黑色按钮,功能为油门关闭按钮,在油直上可作为关闭油门伺服机拉风门的位置,作为完全熄火的功能。在电机上可与HOLD开关一样有关闭动力输出的功能,其选项在遥控器内PARA功能内的TCUT选项内。

MODE键:位于萤幕左方中间的黑色按钮,用于启动遥控器功能目录与跳页面的功能按钮,于开机画面长压MODE键时则进入功能页面,在功能页面中短按MODE键则是往下一页面显示。

END键:位于萤幕左方下的黑色按钮,功能为在开机画面时,长压END键则显示微调杆的微调数据。在功能页面时,短按END键则是往上一页面显示。在功能页面时长压END键则是回到主萤幕待机画面。

特殊功能模式1:未开机状态下,同时压住MODE键与END键并开启电源开关,此时进入遥控器低电压警告选择与操作模式的选择(就是日本手美国手选择),此时配合DATA键与SELECT键使用输入想要的选项,离开则关闭电源。

PS:电池若为四颗干电池选择请选择4.2V,使用5颗镍镉镍氢电池的选择5.0V。

特殊功能模式2:未开机状态下,压住MODE键并同时开启电源,此时进入遥控器低功率发射模式,这个功能是用于使用依段时间后,接收机与遥控器间的传输接收功率是否有变差,要在起动后90秒内作测试,约30~50步的距离测试是否动作顺畅,若没有顺畅则表示功率有衰退,应避免起飞使用。离开为关闭电源或等待90秒结束功能。

2、T6遥控器所搭配的6动接收机与伺服机或电子设备接线与对频介绍:

ALIGN T6遥控器为六动2.4G遥控器,所配给的接收为六动接收,在接收本体上有六个插孔位,其中编号1孔位为副翼伺服机的插槽,编号2为升降伺服机的插曹,编号3为油门伺服机插槽(在电机则为电子变速器的插槽也就是油门),编号4为尾舵伺服机插槽(这插槽是给陀螺仪连接用,而尾舵伺服机则接在陀螺仪本体上,行成一个回路,但通常还是称此插槽为尾舵伺服机插槽),编号5为陀螺仪感度插槽,编号6为螺距伺服机插槽。所以在遥控器内显示CH1、CH2、CH3、CH4、CH5、CH6就是依序代表副翼、升降、油门、尾舵、感度、螺距的称呼!在此需谨记在心,以便后续的设定学习。如下图:

2、遥控器内部直升机功能介绍:

MODL:模型名称选择或称叫出要飞的机型。
这画面2意思代表第2台机型,ALIGN T6遥控器可储存15台机型。按压DATA键可选择或叫出想要的机型。

在这画面下按压SELECT键则可以显示该模型的名称如下图:

按压DATA键则可以输入名称,在此画面按压SELECT键则可以改变名称位置。如下图:

REVR:伺服机的正反向选择。在这个画面上CH1表示插在接收机上第一个通道,而NOR或REV则表示目前的方向,按压DATA键可以改变方向,按压SELECT则可以改变通道选择,如下图:

D/R:大小动模式。所谓大小动模式就是指,可藉由开关切换来让控制副翼CH1、升降CH2、尾舵CH4的伺服机行程输出的大或小。举例来说,当设定遥控器正面右上方的开关为D/R切换开关,当开关位于上箭头处时,为伺服机总行程量预设的100%,当把开关往下切到下箭头处时,则是伺服机总行程98%。之所以有D/R的设定,是为了让操控着在特定时候,能够有自己适合的飞行手感或需求。通常在无平衡翼系统的机型中,这里都是维持100%原始值!让总行程量100%下去作程式的运算,然而操控手感灵敏度则可以就藉由下一功能EXPO来作设定。在这D/R画面下CH数字表示目前设定的通道,箭头表示开关的位置,当箭头闪烁表示目前开关就在当下闪烁箭头的位置,若箭头没闪烁则表示当时开关未在当时位置,闪烁与不闪烁仅供辨识开关切换后,数值是否为正确,右边的100%则为输出值,在这画面下按压SELECT键则可以变更箭头位置与CH通道位置,按压DATA键则可以更改输出值,如下图:

在上图中,有个SW 这个画面则可以自行定义D/R开关的位置,通常是设在SWB,也就是面版上预设的位置,此D/R功能在飞机上使用较频繁,直升机则较少。

EXPO:设定摇杆动作量的快或缓速度(EXP)。所谓EXP在这就是指摇杆移动时的位移量多少则马上对应让伺服器作动!举例来说:若将EXP值设为预设值0%时,当摇杆在中间时,往左往右或往上往下移动时,位移约不到1小格时伺服机就开始摆动,若将EXP值设为负-30%时,当摇杆在中间时,往左往右或往上往下移动时,位移则需要约一格半时伺服机就开始作动。这就是调整EXPO值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在此可作为操控着飞行时的稳定手感,因为会因为紧张或修正动作不熟悉而造成过大修正摇杆造成机体敏感不易操控!其设定值的大小则以实际操作最为依据,以T6遥控器为例0%为正常值,负数值则为趋缓,正数值则为越快速。在这画面中,与D/R设定一样,画面下CH数字表示目前设定的通道,箭头表示开关的位置,当箭头闪烁表示目前开关就在当下闪烁箭头的位置,若箭头没闪烁则表示当时开关未在当时位置,闪烁与不闪烁仅供辨识开关切换后,数值是否为正确,右边的100%则为输出值,在这画面下按压SELECT键则可以变更箭头位置与CH通道位置,按压DATA键则可以更改输出值,而开关则是跟随着D/R同一只开关,如下图:

EPA:设定伺服器的总行程量。这个行程量的意思为遥控器摇杆或开关摆动或切换时最高或最低最左或最右的最大行程量,一般会以角度来叙述,通常这个值都会以预设的100%来使用,其中以CH4尾舵可以以数值去作调整,因为这个调整可以改变直升机做尾巴自旋的时快慢速度,因此在此仅建议依需求去调整CH4的数值!这里调整的方式类似D/R与EXPO方法一样,CH数值代表通道,箭头代表方向但这里的箭头不会闪烁,则是以摆动的最后位置为显示的位置量,SELECT键为改变通道数,DATA键为调整数值。如下图:

TRIM:微调调整功能。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此TRIM为微调副翼、升降、油门、尾舵的动作量,其中油门是针对油机做油门伺服机拉动引擎风门待速时的大小,而电机使用电子变速器则不需动到,需维持0%预设值,而副翼、升降、尾舵则是提供有平衡翼机种停悬时或是飞机飞行时动作姿态偏移的少量修正,若使用无平衡翼系统时则需依照该系统的限制做不使用的原则,以ALIGN目前无平衡翼系统,皆是不可以去动到这里的微调,否则造成程式运算出问题!这个功能在前面介绍遥控器正面各开关种类时有介绍到,可以再次参考看看叙述!其调整方式为若使用面版上的四个黑色键则动一次为显示4格的量,若使用萤幕功能作调整,可以为一格的的量增加或递减!同样的SELECT键为改变通道数,DATA键为调整数值。如下图:

STRM:伺服机的中立点微调。这里就是指单独个别为接收机6个伺服机插槽做中立点微调的功能,此功能用在于机子组装时,因需求在通电后摇杆置中时,伺服机的中立点位置套上摆臂后,摆臂需与地面成水平或垂直,而因为摆臂的公差量或伺服机因故中立点偏移,无法达到水平或垂直时,就用这个微调功能个别调整数值让摆臂达到所要的位置。通常这里做完调整后就不需要在去做变更,也因为这里是组机或调机的前要步骤,因此这里的设定值在都是在进入陀螺仪设定值或无平衡翼设定模式下去调整,退出陀螺仪或无平衡翼系统设定功能后,在待机可上空飞行的状态下,这里是不能变更的!设定方式也是一样SELECT键为改变通道数,DATA键为调整数值。如下图:

N-TH:一般飞行模式下的油门输出量设定。这里的N就表示NORM一般飞行,TH就是表示油门的输出量,萤幕左边的个位数字分别为1、2、3、4、5,其代表的就是将油门摇杆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分成5等份,以最低点为1,置中为3,最高点为5,萤幕右边的数值则是代表着刚摇杆位置油门的输出量,通常在一般模式下摇杆位于最低点就是动力为0%,而其余各点的位置,则需参考动力配置与螺距角度的搭配做运用!同样的设定方式也是一样SELECT键为改变摇杆位置点,DATA键为调整数值。如下图:

N-PI:一般飞行模式下的螺距角度输出量设定。这里的N就表示NORM一般飞行,PI就是表示螺距角度的输出量,萤幕左边的个位数字分别为1、2、3、4、5,其代表的就是将油门摇杆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分成5等份,以最低点为1,置中为3,最高点为5,萤幕右边的数值则是代表着该摇杆位置螺距角度的输出量,通常在一般模式下需配合螺距尺使用,实际量测输出量的值相对的角度,各点的位置,则需参考动力配置与螺距角度的搭配做运用!同样的设定方式也是一样SELECT键为改变摇杆位置点,DATA键为调整数值。如下图:

I-TH:特技模式下的油门输出量设定。这里的I就表示IDLE(唉斗)特技模式,所谓特技模式就是指可以调整螺距有正负相对比例的变化同时搭配高动力输出维持螺距与动力变化的飞行模式,如倒飞、或强风中航道飞行等,TH表示油门的输出量,这里的调整意思与上面介绍的N-TH一般飞行油门输出设定一样,只是差别上面那个为一般模式这个为特技模式。有时候遥控器原始设定会将这功能设为INH状态,这里的INH则表示不使用该功能,所以视使用着的飞行程度决定这功能开启或关闭,如要开启则在显示INH画面下,按DATA键做开启动作,且再按SELECT键设定想要的开关位置,通常都会预设为SWC的位置,各点的位置,则需参考动力配置与螺距角度的搭配做运用!其设定数据值与摇杆位置也是一样SELECT键为改变摇杆位置点,DATA键为调整数值。如下图:

楼主:
I-PI:特技模式下的螺距角度输出量设定。这里的I就表示IDLE(唉斗)特技模式,所谓特技模式就是指可以调整螺距有正负相对比例的变化同时搭配高动力输出维持螺距与动力变化的飞行模式,如倒飞、或强风中航道飞行等,PI表示螺距角度的输出量,这里的调整意思与上面介绍的N-PI一般飞行螺距角度输出设定一样,只是差别上面那个为一般模式这个为特技模式。若I-PH功能未开启时,则这个I-PI功能则也是关闭的,因此I-TH与I-PI是连动的,若I-TH为启动状态则此I-PI则也可以设定,需配合螺距尺使用,实际量测输出量的值相对的角度,各点的位置,则需参考动力配置与螺距角度的搭配做运用!其设定数据值与摇杆位置也是一样SELECT键为改变摇杆位置点,DATA键为调整数值。如下图:

HOLD:熄火开关功能设定。这里的HOLD表示作为切下开关后,设定油门动力的输出值为若干,通常会设定为0%,用此功能对应的开关做关闭动力的功能,其功能可运用在电机或油机作息或降落特技用,也有另一种称法为熄火降落开关。其对应内建的开关为正面上方侧面的D开关。有时因遥控器预设会将此功能关闭,就会显示INH,此时按压DATA键开启功能,并用SELECT键设定数值。如下图:

H-PI:熄火降落开关之螺距角度曲线设定。这里的H表示HOLD熄火开关熄火降落模式,PI表示螺距角度,这里就是设定当切下熄火开关后,要对应摇杆位置螺距角度输出的量,通常需搭配螺距尺做测量依据,各点的位置,则需参考动力配置与螺距角度的搭配做运用!此功能与HOLD功能连动,若HOLD功能为INH关闭状态,则此H-PI功能也是跟着关闭。其设定数据值与摇杆位置也是一样SELECT键为改变摇杆位置点,DATA键为调整数值。如下图:

REVO:尾舵自动补正功能设定。又称根轴混控模式,(使用锁定式陀螺仪时不可开启,如使亚拓全系列陀螺仪时这选项需关闭)在此不特别介绍!

GYRO:陀螺仪感度设定。陀螺仪感度就是指,当主旋翼旋转并带动尾旋翼旋转时,因尾旋翼为抑制主旋翼旋转时所产生的自旋效果,所以经由尾伺服机拉动尾旋翼结构组,让尾旋翼片产生一个角度来抵销主旋翼旋转时的抑制力,而因为尾伺服机是经由陀螺仪给予工作作动的讯号做修正摆动,而陀螺仪则靠内部的一个水平仪来侦测位移给予伺服机的讯号作动,则陀螺仪感度就是用来调整这个水平仪位移的量,使陀螺仪做动拉尾伺服机!举例来说:当陀螺仪感度为45%与感度为40%,这两种不同的感度值,在感度45%的机子上,陀螺仪的侦测位移量较感度为40%时的位移量来的小,也就是说感度越高,机子稍微移动陀螺仪就做修正,反之感度较低机子移动时陀螺仪作动就较不敏感!感度的设定值数据需在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以配置固定好后,实际上空飞行调整,以T6遥控器为例,液晶萤幕中+的符号为锁定模式调整数值,此模式就是使锁定式陀螺仪需调至+的数值,亚拓全系列陀螺仪皆以锁定式模式去飞行,而一(负)则为非锁定模式的调整数值。在调整时需注意符号要+才是正确!因此陀螺仪皆有锁定式与非锁定式两种功能,怎么看自己是否设定对,可以从陀螺仪本体的灯号来看,一般红灯就是非锁定,绿灯就是锁定式!再来就是也可以从拨打尾舵摇杆时放开位置来判定,若是锁定式手放开的滑套位置(滑套是指尾旋翼结构组一个像爪子型的传动结构)就会不动,若是非锁定模式则手放开的位置会回到陀螺仪中立点位置(陀螺仪中立点是指,当插电时不动机身,直到陀螺仪灯号显示完毕完成待机状况时,滑套的位置点,此位置点可由连杆缩放来指定!)T6遥控器可以设定开关来开启所需要的感度不同值,也可以设定为与切换IDLE时的感度不同值。同样的黑色箭头向上则为开关向上时的感度值,黑色箭头向下为开关向下的感度值, 若黑色箭头为闪烁状态则为开关位置为当下的设定值。设定方式为按压SELECT键则可以变更箭头位置,按压DATA键则可以更改输出值,初学着一般可以指定感度开关为A,只要注意符号是否为+就可以!后续有玩到特技模式,再使用连动IDLE模式即可!如下图:

SW-T:油门与十字盘的混空。在这是指拨打十字盘动昨时,可以混控油门,让油门动力随之增大。在此功能直升机运用较少,仅在油直没有装定速的状况下,做升降副翼混控油门弥补动力不足,在有装定速或是电直方面因动力足够所以较不需用此功能。在此不特别介绍!

RING:设定十字盘摇杆输出的限制范围。此功能的意思是说,我们遥控器的摇杆拨上下左右拨打极限时会形成一个正方行,而此功能的设定就是给予一个数值,让在拨打上下左右极限时会在一个圆形直径范围内,而数值的大小就是设定这个圆的大小范围,数字越小范围就越小,数字越大范围就越大!这个范围都是以圆形呈现!在亚拓无平衡翼系统下,此功能为关闭不得使用避免与程式冲突,而使用有平衡翼系统则可以依照自己需求选择开启。设定方式为使用DATA键开启或关闭或调整数值,SELECT键为选择键。如下图:

SWSH:十字盘模式选择。这里的意思是指选择拉动十字盘的三颗伺服机的放置位置角度模式,以亚拓全系列目前市售机种皆为HR3 CCPM120度的模式,只有若使用3GXMR系统(不是3GX喔),则需选择H-1模式,因为3GXMR程式是以H-1模式下去做运算!通常H-1又称传统十字盘模式。使用H-1模式则不会有显示调整的数据,接下来介绍若是用HR3模式时,内部的一些功能参数设定,使用HR3模式时,就会有副翼、升降、螺距这三种数值可设定,以亚拓有平衡翼系统来说,副翼的%数值跟升降的%数值,是调整拨打副翼或升降摇杆于最高最低或最左最右时平衡杆所呈现的角度,简单的说,就是控制副翼跟升降的翻滚速度,数值越大倾斜的角度就越大,所以单然翻的就比较快,反之数值越小倾斜角度就越小,所以单然翻的就比较慢,数值的大小需实际拨打摇杆让十字盘连结主轴的万向轴不打到主轴为最大的限制数值,初学着可以先依原始值为基础,实际上空后再做数值修正以达到自己能掌控或所需的数值!螺距的%数则是代表螺距摇杆(就是油门摇杆)打最高或最低时螺距角度的最大最小值,这里的数值调整只有影响摇杆最高跟最低时的量,除了最高或最低点外,皆不会有影响!举例来说,就是当我的机子油门打到最高只有9度,而我只要增加螺距的%数就可以设到比9度还要高的角度!这里的设定用意就是如此!螺距的%数在亚拓全系列不管有平衡翼或是无平衡翼皆是可以随时做调整,而在无平衡翼系统3GX机型下,这里的副翼与升降值,仅能做为设定程式时初始调整的依据,不能随时做翻滚速度的调整!这里要注意!另外适用3GXMR系统这里设为H-1模式,那要调整翻滚的速度与螺距最大的角度要去哪调呢?这里先介绍螺距的部分,螺距的最大与最小值则是改由到遥控器功能EPA设定伺服器的行程量功能内的CH6螺距数值调整,而副翼与升降的翻滚速度则是在3GXMR本体上的旋扭调整!此功能设定的方式为DATA键为选择模式与数值调整,SELECT键为选项选择键,其中+一正负号为方向表示。如下图:

楼主:
DELY:油门与螺距的延迟设定。这个选项是设定当使用特技开关时,油门或螺距的输出量瞬间落差较大时,会造成机体呈现瞬间不稳定的姿态,用此设定可以使切换特技开关后,让油门与螺距输出变化缓和,借此达到转换时的稳定!调整的范围是0%~50%,以50%为例实际延迟的时间大约为1.2秒!
设定的方式为DATA键为开启或关闭与数值的输入,SELECT键为选择的项目键。如下图:

HOVP:停悬时螺距的微调设定。这里的意思是指当做停悬练习时,有时候因为调整的因素或,造成螺距与油门配置不当,升空后可以藉由遥控器上正中间那颗旋钮来做螺距微调的调整,通常这功能都会关闭不使用,因为在直升机上,基于飞行时的常态性,故会直接降落调整螺距曲线的输出做为固定的依据,用此旋扭调整则会打乱曲线的设置。所以在没有特殊的需求下,通常这功能是不使用的!
在此就不做说明了。如下图:

F/S:失控保护。这功能是设定当遥控器与接收机彼此失去连结时,接收机发讯号给给伺服机或电子变速器油门输出的位置。举例来说当失控时,希望油门的动力马上关闭,然后十字盘的各伺服机摆臂回归置中0度位置,使直升机掉下来时可以减少损伤。设定的方式为,CH为要设定的伺服机位置,NOR表示失控时伺服机位置不动,随着最后拨打的位置,而+一正负号表示方向,以拨打的想要输出的摇杆位置后按压
DATA键显示该位置的数值。 SELECT键则为选着的功能键。在这里CH3油门的最低位置为15%,如下图:

TRNR:教练教飞模式设定。这里的功能是指可以藉由教飞线连结两台遥控器做教练与学员模式进行教飞练习。其教飞线要插于遥控器背面之教飞孔上!如下图:

TIMR:计时倒数器时间设定。这个功能是可以设定计时器或倒数器来做飞行时间的提醒,这功能可以设定以3个开关A、B、D做起动计时功能,也可以以推动油门摇杆做起动功能,以油门做起动功能时则需要摇门推至3分之1处时才会触发。在液晶萤幕中,MDL表示不使用此功能,UP表示计时功能由0秒往上增加时间至设定的时间,DWN表示倒数功能由设定的时间往下减少至0秒。设定方式以DATA键与SELECT键做功能与参数选择,实际机升空使用时可先在遥控器待机画面下(就是有显示模型名称、电压、的那个画面)按压SELECT键,即可叫出即时器显示,以便在飞行时观看,另外同在在该画面下,按压DATA键则可以计时器数值回复,重新计时。如下图:

楼主:
PARA:遥控器功能选项页。这是一个里面包含了1(REST本机型参数重新设定,恢复原厂设定值。)2(TYPE模型的种类选择直升机或飞机)3(MODE遥控器发射频率模式种类设定)4(TCUT油门关闭功能)5(BF/S接收机电池电压低时启动失控保护功能)。
以下介绍这5种功能:
1(REST),这个功能就是目前机型的所有设定参数恢复成原厂设定值,按压DATA键执行。

2(TYPE),这功能是选择你所要的机型种类,如HELI直升机或ACRO飞机,按压DATA键选择。

3(MODE),这功能是选择遥控器的发射频率种类模式,有S-FHSS与FHSS两种,需要依接收机支援的种类设定,其中S-FHSS则有提供所有频道的失控保护位置选择。

4(TCUT),这功能是油门关闭功能,配合遥控器上液晶萤幕左上方的THR-CUT使用,其中在油机上使用时需选择NOR模式,在电机上使用时需选择ESC模式,选好所要
的模式后,就可以在待机画面下按压THR-CUT键做关闭动力的功能。

5(BF/S),这功能是设定当接收机电池电压低于约3.8V时则启动失控保护设定值,其中若选择FHSS发射模式时,这选项则不会显示(因为FHSS不支援失控保护
)。
如下图:

以上介绍完ALIGN T6 2.4G遥控器直升机类的各设定。

另外在此提供,当使用遥控器要设定一台新直升机机型时,必须先设定遥控器的一些设定值。 1、TYPE选择直升机模式。 2、MODE选择发射模式。 3、SWSF选择十字盘种类模式。 4、HOLD开启HOLD油门关闭功能。以上4项是最基本的开启新模型所需设定的。选择时需以配合的电子设备做依据如3GX或3GXMR等。
各类型遥控器内部设定功能名词整理:
在此提供参考各厂牌遥控器内部功能设定中,英文简语字代表着中文词句语意!

飞机、直升机的机型选择:TYPE:MODEL TYPE:TYPE SEL:

玩家现有机型叫出选择更换:MODL:MODEL SELECT:MODE SEL:MODEL SEL:

十字盘类型设定:SWSH:SWASH TYPE:SWASH TYP:

十字盘角度值设定:SWSH:SWASH:SWASH MIX:

接收机通道(伺服器)正反相设定:REVR:SERVO-REVERSE:REV.SW:REVERSE:

接收机通道(伺服器)微调量设定:STRM:SUB-TRIM:

大小动模式设定:D/R:AFR(D/R):

摇杆动作量的快或缓速度:EXPO:EXP:

伺服器的总行程量:EPA:END POINT(ATV):TRVL ADJ:END POINT:

熄火降落开关设定:HOLD:THR HOLD:THRO HOLD:THROTTLE HOLD:

完全熄火设定(油机):TCUT:THROTTLE CUT:THR CUT:

陀螺仪感度设定:GYRO:GYRO SENS:

计时器功能设定:TIMR:TIMER:

失控保护设定:F/S:FAIL SAFE:

接收低电压失控保护:BF/S:B.F/S:

恢复原厂设定值:REST:MDL RESET:

发射与接收类型频率选择:MODE:FREQUENCY:

油门曲线:TH:THR CURVE:THRO CURV:

螺距曲线:PI:PIT CURVE:PIT CURV:

操作模式的选择:STCK

模式开关指定功能:CONDIT.SELECT:CONDITION:CONDITION SELECT:

摇杆或开关动作量显示画面:SERVO MONITOR:MONITOR:SERVO:

摇杆或通道开关任意指定位置:FUNCTION:

网友:
你的没成精

网友:
呵呵,与精华帖内容一致,但此帖发帖时间明显早一些啊,顶一下!辛苦了!

网友:
楼主辛苦,内容不错,可惜我用的控不是这个啊

网友:
果真是精华,如果能提供电子版就更完美了!

网友:
新手必看的的好东西

网友A:
能把天7的控也详细介绍一下那就受用了

网友:
这个真要顶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顶顶。

网友B:
就是个电子玩具

网友C(2013-09-10):
入门必学的啊

网友D:
我也是新手,这个控futaba的吗????

网友E:
进来补课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天7的控也详细介绍一下那就受用了
精华 同感

网友F:
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驻足学习

网友G(2013-11-06):
好东西啊!学到了!

网友H(2018-04-23):
详细好帖子啊

网友I(2018-08-01):
摇杆中立点的调节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