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有N多问题,望各位不吝指教,多谢!!

楼主(2013-08-11):
上次说02S抖的历害,得到很多回复,再次感谢谢!!
今天第一次拆机,发现好多问题想请教各位。

1、之前翻贴看到大齿的插销用两颗螺丝代替,我就真的试了,后来飞机大桨打到墙了,有一个小螺丝断了,留在里面无法拧出来,结果就是把大齿割开了才搞定,20元没了。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拔那个插销,或有没有专用的工具??

2、尾传动的伞齿,很坑爹哦,玩一会就扫了2次,拆装也麻烦的要S,请问有没有必要更换金属的齿轮??碳传动轴,和碳尾管?

3、今天拆02S几次了,拆装次数多了,螺丝容易松动,请问你们是怎样解决的??

4、拆装只是手工活,不太困难,但对于什么螺距呀等,一点不懂,请问有标准参数么?想明白这样调整的依据。调02S需不需要买螺距仪??

5、控上面的什么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配置输出等调整,请问有没资料专门讲解这些的??想弄明白为什么哦。

6、重点中的重点问题,有愿意收我为徒的大大么??

7、谢谢!!!

网友:
那个插销很好拔,有一个小钳子就行,个人不建议换成螺丝
换碳传动轴,炸了换轴
多看精品贴,多百度,多潜水学习

网友:
螺丝方便拆卸 1mm的断在里面 一顶就出来了 不用破开

网友:
原厂的插销不好弄,
首先你要买个小电钻(淘宝35一个的555强磁电机电钻就行了,电池供电,方便小巧)
然后那个轴第一次拔出来以后夹到钻头上在磨刀石或者别的东西上磨!磨细一点点就行了。最好是用1mm的电机轴来磨细一点点,长一点好拔!
尾巴换碳轴,金属齿轮不建议,总得扫一个,不扫小齿就扫大齿。那个碳轴没那么容易爆的。
螺丝要很轻地拆,这样能延长塑料的寿命。一定要轻轻地,感觉到最好的力道。
螺距什么的论坛里有帖子,教调机的。网上也有。
第五个问题这个就要看你自己潜水翻帖子学习了。这个属于基本的航空知识。

网友:
那个插销换成网线也可以,保护伞齿不扫

网友:
几个月前和你一样,不会玩02S,第一次换插销也很费力,后来在修钟表的那里用那的代替了,很方便。基本上炸机只要油门收的及时也不会怎么扫,02S还是比较耐炸的,扫舵机齿其实换的也方便。控上面的什么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配置输出等调整,这些有个专门的贴子讲解,你可以百度下,很全面的。

网友:
不懂得飘过

网友A:
我修02S一般最常用的就是两把工具,尖嘴钳和精密十字螺丝刀。有这两样换所有配件都能搞定。
修机调机切忌急躁,闲时才慢条斯理的去折腾。通常炸鸡之后我懒得动手修,都放到闲时了手痒痒了再拿出来慢慢把玩慢慢修,要把修机当作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02S一般最常用的就是两把工具,尖嘴钳和精密十字螺丝刀。有这两样换所有配件都能搞定。
修机调机切忌急 ...

看来要向你学习,多买一架备用机,心情好了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 别人的帖子
调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已经看了又看,收藏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