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回答混控最高级别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3-08-11):
混控信号有 代替,附加,相乘。

附加的用的最多在固定翼中。。

请问更高级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 一般人 还真不能回答!我也不是菜鸟,也不是高手,介于这两者之间吧  所以问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用天7混控把两个无刷做成差速的。用巧了,还可以改变飞控用途,比如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38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天7混控把两个无刷做成差速的。用巧了,还可以改变飞控用途,比如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 ...

这个是单一通道对单一通道而已 不够高级,我想知道的是 更复杂的 更逻辑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一通道对单一通道而已 不够高级,我想知道的是 更复杂的 更逻辑性的

这已经是4输入对4输出的混控了。

网友:
       从楼主提问就知道楼主已经很了解混控了,其实不是没有而是一般情况下实在是用不到那么复杂的混控,一般模型大多数6通已经足以了,多数固定翼用到的混控就是三角翼混控,V尾混控,襟副翼混控,滑翔机的蝴蝶刹(这些还包含其中的联动,比如襟副翼混控和蝴蝶刹的时候升降舵的补偿等),还有直升机的CCPM等,到滑翔机8个通道也够了(滑翔机的混控其实已经是固定翼里面非常复杂的了)。
       只有用单控玩机器人、工程机械、大型的极度仿真的象真机会用上更加复杂的混控,实际上现在玩这些都有MUC控制单元了,编写好的程序已经替代用控的复杂混控来实现,最明显就是机器人的那个舵机控制板!
       也有跟楼主一样的想法 ,感觉需要提出一个复杂平台应用的需求,让后用控的混控来实现这个需求,这样可能才比较好理解更高级的混控!

网友B:
有讨论混控的帖子,肯定就有狼哥,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讨论混控的帖子,肯定就有狼哥,哈哈哈哈哈。

不是一样有你嘛 头像太骚了,你是诚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