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EPO毒蛇90涵道改水星90涵道

楼主(2013-08-11):
如题,手上有闲置水星90涵道套装和在飞EPO毒蛇。请问有没人改过这个动力套装?请教改装工程如何,涵道管手术大不大以及详情。

网友A:
元兄你可以试一下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兄你可以试一下应该不难吧

你这中校潜水的深啊,第一次看中校出10A电调

网友:
我想改蓝岱90 不知可否

网友:
身边朋友改的龙卷风90涵道……

网友:
我们也有,龙卷风90金属涵道,150A电调,不需要改动,直接装到原来涵道的位置即可

网友B:
我改了龙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龙卷风。。。

龙卷风的直径尺寸有吗?想和水星的对比下

网友:
现在对金属涵道没那么高的欲望了

楼主:
晚上我改好拉,不知道怎么样,估计好耗电,水星是150A电调。
顺便出原装动力套装 涵道+电机+电调(80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晚上我改好拉,不知道怎么样,估计好耗电,水星是150A电调。
顺便出原装动力套装 涵道+电机+电调(80A) ...

有意,元兄,是否便宜让我做研究,Q:184280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元兄,是否便宜让我做研究,Q:18428095

我也是闲着着,适合需要可以拿去,本身毒蛇就不到10个起落,最后一次也是数月前了,由于场地是泥巴跑道,所以涵道里面比较脏,有红土灰尘。使用正常,昨天晚上才整套拆出来,清洁下就没什么了。风叶有点锯齿 塑料涵道就这样 因为不影响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闲着着,适合需要可以拿去,本身毒蛇就不到10个起落,最后一次也是数月前了,由于场地是泥巴跑道, ...

Q加上聊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Q加上聊起

我上下图片

网友:
机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