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请教Castle 120hv 电调

楼主(2013-08-11):
大家好 麻烦请教个问题! Castle 120hv 电调 6s通电后
电机
想6下 然后 电调里的小红灯 一直快闪不停。。 推油门 没反应 是怎么回事啊? 以前电调是好的 飞了几次放家里没动 再拿出来飞的时候就不转了 是新版本的 ice2 谢谢啦
另外 以前电调接上设置卡连电脑 很好联通 这次 连不上电脑了。。。

网友A:
行程设置了么

网友B:
我有个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我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接收和控的问题,用7008接收有四种模式选,务必选第一钟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