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好飞的3D机--Extra300,新手莫入!

楼主(2013-08-11):
入这款机时,见广告说是“最好飞的3D机”,再加上涂装漂亮就买了,试飞之后才发现,这款机的低速性能极差,横向非常不稳定,吊机时动力也不足,几乎要全油门才能吊住,起落架与机身连接的设计结构强度也不够;另外一位朋友(水平是中高级别的)也入了这款机,发现同样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Eztra300机是“最不好飞的3D机”,中看不中用,根本不是想厂商说得那样。严重建议:新手莫入!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问题,不是机子本身问题吧,这机布局是标准的常规布局,动为不足,是电机或桨的搭配问题吧,

网友:
貌似是电机和桨配的不是很对吧?

网友:
为什么人家一吐槽,你们却不自己看看自己飞机有什么问题?那么也可以给人家一个动力搭配的建议也好啊

网友:
当初也是觉得外观好看,入了一架,和楼主说的情况一模一样。用的原配的电机和桨,别说吊机了,就连平飞都非常困难。
飞了一次,然后直接打入冷宫,设备拆下后再没碰过。

网友:
我还想入这JJ,请问是不是用原厂4018电机?看广告是2.6kg拉力的

网友:
如果低速的话建议用13*4,不要用13*6.5

网友:
EPO 3D机的通病就是太重,这个飞机简直是EPO3D机中的典型!EPO有好飞的3D机,但是需要大动力,换4S电池这个飞机才能飞。。试试双天4250或者朗宇2820  KV800  4S电池  13*6桨,稍微好飞点,起码能吊起来。

网友:
这个原装配置是什么动力~~~~感觉动力有问题估计要换~~~~机型的话感觉很标准啊,这个机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当战斗机在飞航线,吊机是比较痛苦。降落必须带油门,不然马上失速趴下来。

网友:
14APC桨,半动力爽掉

网友:
这款机型早已放在我的购物车里了,只是尚未入手而已。
不过,我得提醒大家,这款机型最好不要用店家的原配电机或他们推荐的电机,还是自己配的好。
建议使用4120-12/850KV的电机,配60A的电调,3S电,15X6E的桨,最大拉力可达3327g,这样可以保证有足够的动力。玩3D机,如果动力不足就扯蛋了。

网友:
早有耳闻了

网友:
新手莫入!

网友:
我们买的都好飞!
不是用的原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问题,不是机子本身问题吧,这机布局是标准的常规布局,动为不足,是电机或桨的搭配问题吧,

用的是原厂的4018kv980电机和13×4桨(13×6.5也用过,但13×4吊机效果好点,14×6桨也试过,没有本质区别)。另外,低速横向安定性与动力是否充足没有关系,大功角稳定飞行几乎不可能,我的分析是这款机的机翼位置偏下,基本上属于下单翼飞机,又没有上反角,所以,低速的横向安定性很差。设计合理的3D飞机应该是中单翼或略微偏下,这样既兼顾了安定性,也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再一点,这款飞机翼型的前缘半径比较小,也容易失速,相比较MONOLOG400飞机的前缘半径就比较多,所以,飞行的操控性能非常好。以上是本人的初步分析,望模友们参与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原厂的4018kv980电机和13×4桨(13×6.5也用过,但13×4吊机效果好点,14×6桨也试过,没有本质区别 ...

说的有道理,但为什么平板机翼的飞机也可以大攻角飞呢?说明机翼的翼载荷也是关键,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减轻起飞重量吧!

网友:
草,早看到这个帖子也不花我几百大洋了,飞了三次炸了三次,防火板碎了三次,最后一次连着起落架的整块泡沫材料都下来了,现在在屋里闲置,哎,看着好看,飞着伤心啊!新手切切不要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道理,但为什么平板机翼的飞机也可以大攻角飞呢?说明机翼的翼载荷也是关键,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减 ...

能不能大功角飞行,本人的体会是:1、水平尾翼的面积,尤其是升降舵的面积(本人在另一款飞机上试验过);2、机翼位置不能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原厂的4018kv980电机和13×4桨(13×6.5也用过,但13×4吊机效果好点,14×6桨也试过,没有本质区别 ...

以前我按照网上图纸做过一架extra的板机,感觉机翼面积的确小,速度比较快

网友:
喜欢的买空机就行了,其他自己配,适合老鸟入手的飞机,看着不错,以前也想买,一直没下手。

网友:
刚好好想研究这款飞机,看来受教了

网友:
LZ觉得不好飞 就把空机出给我吧 正好我手里多余一套设备

网友:
好飞不好飞,是自己的配置是否合适,以及与个人技术有关。但是厂家永远都说好飞,那是一定的!

网友:
这个EPO好像很多舆论。楼主标题要说明这款300。而不是这个机型。e300跟330绝对是非常出色的3D机型。

网友:
用这鸡的动力飞过尺寸稍小一号的轻木300A,感觉还是不错的,平飞可以脱控。但后来鸡鸡还是给搞炸了,还想着入这鸡呢,看来得考虑下了。不过凭自己感觉,原机动力配13X6.5的桨肯定不合适

网友:
3S动力原配电机是动力不足,但用4S电池立马动力就上来了,我看别人飞得,供参考

网友:
当初看到这个飞机的帖子,一看就是广告贴。哎,里面飞手肯定是老手。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飞机重了,就算你动力加大,飞起来也很不爽,速度快,吊机困难等等。
G4模拟器里面有个飞机名字叫 extra special,动力大,重量重,难飞的飞机就和这个差不多。大家试试就知道了。
当然如果这个飞机飞好了,其他的就小菜一碟了。

网友:
底下的都给把问题找到了 ,,大家学习吧

网友:
严重同意16楼的看法,飞3D必须大马拉小车